新手求教 x3直机 才装好 自旋往右飘

楼主(2018-11-05):
新手新装了个x3 前期金鱼尾 后面好不容易找到毛病 现在起飞锁尾一根棍 现在有个问题 起飞队尾悬停不动任何副翼操纵杆 然后打方向舵原地自旋 就往右飘 左旋右旋都一样最多转3圈就得停下来把飞机拉回来 我以前飞亚拓150这个毛病 我以为小鸡就这样 现在换大机还这毛病 我看视频大神机器飞起来 转10圈飞机还在原地 我这个就不行 是不是哪里安装角度错了 陀螺仪k8

网友A:
直机就需要不停的修舵

网友B:
那是因为高手修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就需要不停的修舵

原来如此 这问题问的傻波了不过模拟器确实不动哈 我以为真飞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高手修舵了

谢谢大神了 问了个傻波问题

网友C:
进自旋前要把飞机打舵到水平,然后立即开始自旋。
(正常悬停飞机往右斜一点点的,抵消尾桨推力,自旋尾桨跟着转,飞机肯定往右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自旋前要把飞机打舵到水平,然后立即开始自旋。
(正常悬停飞机往右斜一点点的,抵消尾桨推力,自旋尾桨 ...

往右那个不是抵消尾桨,是抵消地效。

网友:
k8一换,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十字盘调整下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往右那个不是抵消尾桨,是抵消地效。

错误。飞到1000米也会往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往右那个不是抵消尾桨,是抵消地效。

不是地效,是尾巴的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误。飞到1000米也会往右。

左旋右旋都是往右飘 新手 也不懂 反正看别人 那自旋 原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自旋前要把飞机打舵到水平,然后立即开始自旋。
(正常悬停飞机往右斜一点点的,抵消尾桨推力,自旋尾桨 ...

按说 尾巴有推力 自旋应该是360度推 应该是原地不动 亚拓150这样 x3还这样 有点懵 自旋就右飘 啥原理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 尾巴有推力 自旋应该是360度推 应该是原地不动 亚拓150这样 x3还这样 有点懵 自旋就右飘 啥原理不懂 ...

自旋方向无所谓的。
总之你进自旋「之前」补一点左舵,自旋就不会往右飘了。
补过头就往左飘

网友:
自旋前要往左打一点,因为悬停的时候机身是有略微的右倾的,因为尾巴是朝右边吹的,如果机身是水平的话,悬停的时候虽然尾巴抵消了大桨的自旋,但毕竟朝着右边吹,这是就会往左边飘。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地面效应。

网友F:
还有,我们在北半球,所以右飘。南半球就反过来了。老师说的,也许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我们在北半球,所以右飘。南半球就反过来了。老师说的,也许错的

还有这说法 磁场的原因吧

网友:
十字盘调平器调完就会好很多,但还是会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