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款适合新手入门学生穿越机教育的FPV眼镜-推荐

楼主(2018-11-05):
隔三差五有从事无人机教育的朋友向我咨询适合他们教学的无人机产品(教具),其中就包括FPV视频眼镜(眼罩),具体的眼镜的知识这里不细说,5imx官方的小编之前有专门做一篇文章。 第一款是一款3寸FPV眼镜,VR006。这款眼镜非常舒服,佩戴也很舒适,贴合脸部这部分设计的很好。国外很多大咖在推这款眼镜,包括newbeedrone、DCL冠军联盟、Benedikt、banggood都在推,国外有几款畅销穿越机配机的也是这款眼镜。口碑很好。
优点:轻,160g,含电池、画面舒适清晰,最新版好像900*600、没有延时和拖影问题(延时大和拖影,会导致没法第一视角FPV飞行,尤其是高速飞行
缺点:使用时间短,一小时左右,不过可以用充电宝供电,口袋放个充电宝,管用一整天。

楼主:
vr009/vr009/008d pro/ev800对比实拍图。画面来自这款几年前的古董老机。
来自 52楼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yMjcxMjIwNA==.html
来自 53楼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yMjcwODIwNA==.html
来自 54楼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yMjcxMzAwOA==.html

楼主:
第二款,008 pro,单接收,双天线,4.3寸FPV眼镜。这款产品是008的升级版,008是一款口碑极差的产品,虽然出货量可以,很好奇消费者买回去做什么用途,因为根本没法飞,延时太高了,高达60毫秒,而且有拖影,有时候还会有前面帧的残影。
升级版本008 pro,更换了方案,精简了功能,不再有延时和拖影的问题。DVR模式使用时长2.5小时,常规模式3.5小时,比老版本长了一小时左右。
优点:有DVR视频录制功能、支持回放、中英文菜单、使用时间长
缺点:比较大,有点重

楼主:
第三款,rg01,真分集双接收,双天线,DVR,双屏FPV眼镜。这款眼镜结构上跟fatshark相似,里面是双显示屏幕,一只眼睛看一个显示器,光学镜片用的菲涅尔透镜。菲涅尔透镜有个好处是对近视宽容度比较大,基本上四五百度近视可以裸眼直接用,不需要配镜片也不需要带隐形眼镜。双屏结构有个好处就是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大家经常能看到的市面上的几款体积比较小的眼镜都是双屏结构,这样的眼镜成本比较高,结构复杂,光学复杂,技术方案几乎是一样的,可选择的品牌有五六个。美观度上,双屏的普遍更好看,更有当代产品的感觉。单屏的体积大,显得笨拙。但是各有各的喜欢,有人适应单屏,有人习惯双屏。

楼主:
第四款,VR009,3寸,单屏,单接收,双天线FPV眼镜。这款跟vr006算是直接竞品。目前市面上量产的3寸眼镜几乎就这两款。
优点:支持av out (一般眼镜只有av in 有out方便外置dvr盒子)、使用时间比006长。
缺点:佩戴舒适度欠佳,海绵优点薄。

楼主:
第三款,rg01,真分集双接收,双天线,DVR,双屏,FPV眼镜。这款眼镜优点很多,缺点也很明显。除了HDMI等输入口之外基本上主要功能都有,比如DVR,AVIN AVOUT等,价格确实其他近似结构产品的六分之一左右。
双屏结构的好处是可以把体积做的很小,重量很轻,外观比较好看,更有当代产品的感觉。但是结构复杂,光学复杂,成本高。
优点:双屏,mini、DVR功能、双接收
缺点:分辨率偏低,显示效果欠佳(不影响飞行)、电池使用时间短,一小时左右,建议用外置大容量电池、DVR断电不保存、低电关机不提示,强烈建议外置电池插一个BB响、海绵粘不牢,建议用针线缝合。

网友A:
这都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什么牌子的?

记不清了,不是大品牌

网友B:
rg01电池不行 分辨率差点看不清osd 我就是看外观和价格买的

网友:
br眼睛不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g01电池不行 分辨率差点看不清osd 我就是看外观和价格买的

分辨率这么差啊 正在犹豫要不要入手 这下更纠结了

网友D:
好货不便宜

网友E:
看完后更不知道买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g01电池不行 分辨率差点看不清osd 我就是看外观和价格买的

是的那电池跟摆设一样,我早早就扔了,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优化,我的是去年买的。建议用外置电池差bb响,有配电源线线。分辨率有点偏低,光学放大之后有比较明显的格子,不过还是看的清的啦,我平时也用这款飞,可能某些时候画面跟osd颜色一样所以会看不清。

楼主:
BR没用过,应该挺好,毕竟老产品了,不过价格有点高。推荐的这几款都是超级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这么差啊 正在犹豫要不要入手 这下更纠结了

分辨率高的舒服一点,这款格子大,像素密度低,看不清细节,不过老实说不影响飞,飞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不需要看清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后更不知道买哪个了

看自己需求啦,如果是个人玩,长期玩,深度玩,玩出水平,建议买3000元左右的。

网友F:
575度近视眼哪一款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575度近视眼哪一款合适

推荐的4款都是菲涅尔光学透镜,试过400多度可以直接使用,你这个度数没有实际用过 不清楚哇。

网友F:
楼主,006的接收效果如何接收距离远不?飞100的小飞机想入个小点的眼镜

网友G:
其他不知道但rg01我看评价都不高,主要就是说分辨率太低。至于另外几款就不知道了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他不知道但rg01我看评价都不高,主要就是说分辨率太低。至于另外几款就不知道了都没用过

除了分辨率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就看每个人的包容度了,毕竟便宜,功能齐全,接收效果也不错,也能爽飞。其实最**的是没有低电提示,直接黑屏,太危险,我丢了几次机,还好找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这么差啊 正在犹豫要不要入手 这下更纠结了

正常飞还行 主要是小 方便 玩一段上好的

网友H:
就没有中和一下006和009的机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没有中和一下006和009的机子吗

你做一个肯定销量不错 哈哈哈哈  最好加上dvr 还是这个价格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款,008 pro,单接收,双天线,4.3寸FPV眼镜。这款产品是008的升级版,008是一款口碑极差的产品,虽然 ...

008D这款我看了下某宝很多人在卖,大家千万不要买到老版本库存机,一定要确认是升级版。买错了不要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006的接收效果如何接收距离远不?飞100的小飞机想入个小点的眼镜

距离没拉过哦,我不敢飞远,我的飞机都挺贵的,之前飞丢两台之后现在基本上是在100米内飞。这个006和009这两款标配那个棒子天线飞25mw图传100米问题不大。我个人的感觉是图传距离跟图传发射端的功率、发射天线、接收天线、以及环境关系比较大。

网友:
还是BR槽点少,就是贵了点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托,替006打广告的。我是做FPV眼镜的 还不比你清楚?

网友I:
一看就是不良商家,夸大自家产品 诋毁别人家产品,手段太低级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介绍,立马入了个006,晚上刚到,把玩了下。说说感受吧,确实小巧,轻巧。效果可以。看下图

网友F:
上两图分别是006和麒麟的对比图。首先,不知道是否是天线的原因,006色彩淡非常多,比下图的麒麟差。其次,虽然006我买的是900*600,但是锯齿感还是比麒麟来的多。
但是呢,优点来了,小巧,轻巧,楼主575度的近视眼可以裸眼。综合来说,我以后出门估计会带上006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看就是不良商家,夸大自家产品 诋毁别人家产品,手段太低级

里面不会有你家的吧?我还是很中肯的呀,这几款我都有,确实是这个情况,都有优缺点,大家自己看着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两图分别是006和麒麟的对比图。首先,不知道是否是天线的原因,006色彩淡非常多,不真实,比下图的麒麟差 ...

你这么多眼镜啊,你还有肥鲨。亮度饱和度应该是可以调的,不过默认的效果挺好的呀,你的照片看上去确实是像水洗了一样。

网友J:
还有款比较冷门的ev100,眼镜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款比较冷门的ev100,眼镜式的。

ev100 好像只能代购,国内有吗?确实是挺便宜的,比rg01稍微贵点。

网友:
想入个眼罩

网友J:
引用 楼主:
ev100 好像只能代购,国内有吗?确实是挺便宜的,比rg01稍微贵点。

万能的某宝啥都有,我在出一个。

楼主:
想入非非。。。。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万能的某宝啥都有,我在出一个。

借我玩玩,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我玩玩,效果怎样

我是卖,不好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万能的某宝啥都有,我在出一个。

我在看这款 不过好像说ev100视角很小  是不是啊 闲鱼那个550的不会是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看这款 不过好像说ev100视角很小  是不是啊 闲鱼那个550的不会是你吧

还没挂呢……最近比较忙。视角取决于镜头,屏幕显示是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不会有你家的吧?我还是很中肯的呀,这几款我都有,确实是这个情况,都有优缺点,大家自己看 ...

没有,不做这块了 改行了

楼主:
vr009/vr009/008d pro/ev800对比实拍图。画面来自这款几年前的古董老机。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yMjcxMjIwNA==.html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yMjcwODIwNA==.html

网友K:
rg01有低电压警告啊,我的没出现过直接关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rg01有低电压警告啊,我的没出现过直接关机的情况

哇 升级了吗  我的是最早的一批 没发现这个功能  每次都是没电了直接就黑屏 丢了几次机了

网友:
不知道大神这个词还流行不流行。但确实是大神的帖子!

网友(2019-04-13):
引用 楼主:
vr009/vr009/008d pro/ev800对比实拍图。画面来自这款几年前的古董老机。

请教一下这个006新版有某宝地址吗?我咋也找不到,有几个都是老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