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有种内径取样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8-11-06):
我看到网上有些视频中老外经常用的测量内径时,用一个象内径表前面的测量头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两点式的测量头,不过这个测量头里面是有弹簧的,使用时将这个测量头在要测量的孔里,测量头要弹簧的作用下顶到孔的两边了,然后外面有个手柄,手柄上是有螺纹的,在拿出来前,拧紧这个手柄,锁住前面的测量头,取出后再用螺旋测微计测量,就能很精确的测量孔的内径了,这个东西叫什么?我想到淘宝上搜一下,如果有卖的就直接买好了,实在没有的话,就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
弹簧内卡规?

楼主:
应该不是的,不过还是要谢谢的

网友:
内径量表 内径百分表

网友:
航模上都是小孔。。卡尺足矣

网友:
听描述感觉像是量气缸内壁的那个,内径千分尺?最精密的是塞尺吧

网友:
咱不知道是啥,一直用的是卡尺,够用了

网友:
内径伸缩规

试试

楼主:
我这里上一个视频,大约在10分50秒和12分10秒左右时,那个老外用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内径取样的
能搭梯子的先看,不能搭梯子的我已经 上传到了优酷,不过还要审核什么的,通过了再来发一下。
那个我说的内径取样的东西,是一个丁字形的,有个手柄,可以拧动后锁紧前面的横杆,前面的横杆是两个杆子套在一起的,里面有弹簧可以弹开,在孔里撑开到最大时,拧紧手柄锁紧后拿出来再用外径卡测量。

https://youtu.be/gTfqBpUT7IE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
确实是内径伸缩规

楼主:
谢谢,在淘宝上找到了,一套才50多一点,还包邮,原来准备自己做了,算上材料,时间,这个价真不贵,这就是工业化生产的优势了。

网友A:
要谢上面那位,我也没用过这种,也是很久前在网上看过视频,我原来也不知叫什么的,量具真的五花八门
你这个用的时候要有点技巧,不然放孔里时歪了一点也有很大误差,两头应该是用两个平行的圆棒,而不是两个球面,那样就可以杜绝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谢上面那位,我也没用过这种,也是很久前在网上看过视频,我原来也不知叫什么的,量具真的五花八门
你这 ...

两头应该是两个球面吧,如果是平面的话,还要加上一个修正量,而且这个修正量还不是固定的,有一种是防止不对中的,是所谓的三点式的,实际上是四点,三点定位,定中,不过这种在取样时要左右动一下的。这个的两头的球面是小于最小测量内径的,这样就不会有误差 了。

网友:
其实我说的是像内径千分尺的两个测爪那样,是两个圆柱,球面不只是左右动一下,应该是前后左右都要动一下,因为球面是四个方向都会偏移,测量时比较麻烦点,像内径千分尺两个爪是平行的,伸进孔内是与孔壁垂直的,不容易偏离轴心,比较容易使用

网友(2019-01-21):
简易的方法,可以用内卡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上一个视频,大约在10分50秒和12分10秒左右时,那个老外用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说的内径取样的
能搭梯子 ...

是比较简单的结构,自己也可以做一个。我倒感觉老外的冷却值得借鉴,几乎是雾状的冷却,车床和零件都比较干净好清理。我们的真是大水浇灌啊,所以怕脏经常都不愿开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谢上面那位,我也没用过这种,也是很久前在网上看过视频,我原来也不知叫什么的,量具真的五花八门
你这 ...

我看老外用的时候是将这个内径量规放大一点,斜着能放进去,那个柄要适当紧一些,不会自己弹出来,但受一点力又能缩小,这时将这个量规在孔里上下摆一下,这时会将这个量规压短到直径,再摆的时候,量规不会自己变大,这时这个量规就是直径的值了,然后用千分卡读数时,是将千分卡逐渐缩小,当感觉到量规在千分卡两卡脚间碰到时,就是孔的内径了。
你说的量规的两端不能是球面,而应当是平面,否则不能保证是测量的直径的两端,你说的实际上是很难使用的。两端用平面,是可以保证在直径的中线上,不过因为这时这个量规圆柱的直径不是0,因此,直径的值是这个圆柱的斜的对边的长度,而不是圆柱的长度,你在千分卡上怎么能保证是取的这个斜的对边的最大值?只要有一点斜,你读出来的直径就会比实际的小!实际上这个量规的两个端面是两个球面,球的直径比可以测量的最小值还要小一些,这样才取样时可以保证是两点接触了。

网友(2019-03-21):
原来学名叫内径伸缩规学习了

网友:
记号一下,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