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全新/二手k110,纠结使用电池品牌

楼主(2018-11-06):
在咸鱼上310收了一台准新的k110,现在飞机还没到,先提前买好电池和一些易损件,本来电池打算买goo的,但是后来发现花牌也有适用电池,而且标称70c很猛的样子,只不过容量是450毫安的稍微少了点,而且没见有什么人提过这个电池,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和goo比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400就够了吗

网友:
蓝皮太重了,买400mah电芯自己做电池,便宜又好用

网友:
有没有带控 没有的话 就不好说

网友:
真是便宜...310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我都用过,花牌的插头不能用,要自己改。花牌所谓的70C属于虚标。暴力程度和蓝皮差不多。

哦哦,看来还是蓝皮的好了

网友:
原配行了

网友A:
两种我都用过,花牌的插头不能用,要自己改。花牌所谓的70C属于虚标。暴力程度和蓝皮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确实够短的,可能应该加长电调的接口,还有xt30不会太大了么。。。

大就大吧,小插头难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有310全新裸机?

只是准新机不是全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牌就是动力线太短,我用XT30的插头,原装的插头都不敢剪,用工具拆了簧片才焊接的,还是略短。。

看了一下确实够短的,可能应该加长电调的接口,还有xt30不会太大了么。。。

网友B:
咸鱼有310全新裸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就是想要暴一点可以随便翻,不过不知道goo是不是也一样,毕竟容量还是多了不少的

花牌就是动力线太短,我用XT30的插头,原装的插头都不敢剪,用工具拆了簧片才焊接的,还是略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皮就行了

goo确实口碑不错,但还是有些想尝试一下新鲜东西,就是一次性就是买5颗,翻车就难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没用过,花牌刚用上,电量够劲,让我一度不能适应,差点炸鸡。。

哈哈,就是想要暴一点可以随便翻,不过不知道goo是不是也一样,毕竟容量还是多了不少的

网友D:
蓝皮就行了

网友:
直升机是我最后的魔咒

网友C:
GOO没用过,花牌刚用上,电量够劲,让我一度不能适应,差点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