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快拆方法。。。(参考-研讨)

楼主(2018-11-06):
无意中看到的一种起落架的快拆方法,拓展一下思路,
感觉有值得推广的价值,所以随手画了一下这种结构的示意图,
今天特拿出来大家一起研讨一下可行性。。。

其实结构很简单,制作也几乎没有难度

钢丝弯折成这种特殊形状,拆入起落架卡槽内就OK。。。

拆除时,按压钢丝前面的短头,向外抽出起落架。。。

大家觉得这种方法可行吗!?(一起研讨)

网友A:
材料强度有难度,而且你的锁紧只是一个垂直方向上的,水平锁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强度有难度,而且你的锁紧只是一个垂直方向上的,水平锁紧呢?

所以起落架钢丝朝前或朝后是有个角度的,靠钢丝的(韧性)弹性将其在水平位置固定(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错。谢谢分享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不错,小飞机可行

网友C:
水平段长度太大,你画的这样就拿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平段长度太大,你画的这样就拿不出来了

示意图嘛

网友:
小飞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