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舰载火pao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在论坛里潜水有一段时间了,也看过不少大神做了各种各样的RC,灵感备受启发,也想自己动手搞图纸或者套材做一个,但是模型归模型,吸引人的地方肯定还是激动性能和实际性能,前段时间偶然看新闻,看到了一条关于模型军舰发射DaoDan的报道,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做出来一个类似的就好了,然后就想尽脑汁的开始上网搜,结果什么都没搜到,很失望,曾经好像在本论坛看到过某位大神发的关于开炮的帖子,但是由于帖子太多,我真心找不到了,请各位大神给明确一下做能发射的火pao系统都需要什么材料,电动装置什么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大环境吧,仿真枪都能判刑的,别说你载具上再加发射装置的。

网友:
电子火柴+窜天猴

楼主: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单发的倒是可以,但是如果想搞成连发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单发的倒是可以,但是如果想搞成连发的呢?

rcd3003 马云家

楼主:
你说的那是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是什么玩意?

点火控制器自己搜

楼主:
搜到了,谢谢,但是看不明白。要不大神帮忙给教一下咋用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大环境吧,仿真枪都能判刑的,别说你载具上再加发射装置的。

窜天猴会被判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到了,谢谢,但是看不明白。要不大神帮忙给教一下咋用呗?

现在电子火柴不好买 百度搜rcd3003有视频教程

楼主:
你这底部也是电子点火吗?我想请问下,自动装弹怎么做呢?不能只放一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子火柴不好买 百度搜rcd3003有视频教程

好的,谢谢,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制作发射器了,但是自动填装换弹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电子火柴不好买 百度搜rcd3003有视频教程

rcd3003的视频教程我看完了,好像还需要购买rcd1003点火头,看着好像不怎么负责,只要连接测试阶段不出问题就能正常工作,但是自动换单连续发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D:
这可不是火pao发射,这最多模拟垂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不是火pao发射,这最多模拟垂发。

那看来你是知道怎么做火pao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窜天猴会被判刑?

这个可爱的**不能用常理来思考。
开个5天的会要禁 飞3个星期
放个鞭炮要罚款,开车带个鞭炮要拘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看来你是知道怎么做火pao发射?

我在琢磨到底怎么做这个发射,炮管很细,发射实体物没意思,即打不远也没啥效果,要想模拟的像只有烟火。现在还顾不上做这个部分呢,还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琢磨到底怎么做这个发射,炮管很细,发射实体物没意思,即打不远也没啥效果,要想模拟的像只有烟火。 ...

模型炮应该不会触犯法律,而且也不可能经常开炮吧,就是要做这一步而已,有什么想法一定要大胆去做,不然不会实现,咱们一起加油吧,我先去搞个船去,图纸太难找了,TB都没有卖的,职能各大论坛去搜集了。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炮应该不会触犯法律,而且也不可能经常开炮吧,就是要做这一步而已,有什么想法一定要大胆去做,不然 ...

第一,炮管不可能太细,从现在铜管的规格来看,2mm中空的,壁厚0.5mm,中心管子的直径也才有1mm。2mm铜管,1:200的比例就400mm了,现实中仅有二战的战列舰才能达到。
第二,要有燃烧点火的空间,燃料要有压力。第三,简单的丙烷等气体燃烧在远处是看不到的,需要有能产生烟雾的材料一起燃烧喷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