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关于FW-190的改装分享

楼主(2018-11-06):
翼展 1010mm 的FW-190,材质 EPO

二战德国主力战斗机,因为这款EPO版性能不错,价格便宜,相信很多模友的机库里都有过一架

分享一下我这架的使用和改装心得

先从正面说,我这架是陆军迷彩涂装,觉得太新太亮,就用哑黑的自喷漆 淡淡的喷了喷,显得旧一些,质感好一点

注意机头侧面的铝制进气孔,因为电池在舱室上层,没有散热孔,4s电池每次飞完都有点热,于是自己开了一个,效果明显

盖子原装的是扣在上面的,有磁铁。因为担心剧烈飞行中会脱落而改进为舵机闭锁舱门,由若干针式折页+自制弹簧+舵机改装而成,电池放好之后,用手按住盖子(因为有弹簧),然后用遥控器设置好的一个开关把舵机臂旋转90度卡主从而闭锁。

每次降落之后,在滑跑返回的时候即可遥控开启舱盖(舱盖在弹簧的作用下会打开一个角度),提前为电池散热,也增加了可玩性,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每次都用胶布粘一下舱盖了

电机用的是 朗宇2814 1100kv,螺旋桨为10X7,40安好盈电调,电池为4s2200,这些配置能保证有足够的动力,实测推重比过2

( 吐槽: 两年前买过两个xxd 2217电机,全都拉烟了 )

机尾,因为之前曾经头朝下挂在墙上,所以平尾根部用铝片做了加强,注意垂尾下方的配重 (即使是常规布局的飞机,重心的调整同样重要)

更换了更结实的尾轮,这样可以在重着陆时保护垂尾。

降落后在地面滑跑的阶段,原装的全塑料小尾轮在横风的时候很难控制前进方向

看看飞机的肚子,改装过的跪式减震起落架+40克收放舵机非常显眼,耐造程度也是可以想象的

机头下方安装了防止降落时 “蹭下巴” 的保护块

因为原装是固定式的钢丝腿,所以在改装收放起落架时还是费了些功夫的,为了收轮后贴合的更好,要控制好收放舵机的安装角度,为了能方便调节和维护,舵机和减震腿之间用了一小段粗铁丝作为连接,即使偶尔重着陆,只需要用手掰一点起落架就能恢复原来的角度,实际使用效果满意

下图: 粗壮的大腿和越级的收放舵机

下图: 起落架放下时的姿态

注意机身下方加了一个频闪灯,即使白天飞行也能清楚看到

为了达到最佳效果,自己改装了弹簧(为此买了一堆各种粗细和直径的小弹簧),让起落架在滑跑时既不会“跪”,又能在降落时起到最佳的减震效果

以上的这些改装,让飞机与原装机型相比,速度更快,散热更好,降落更稳,仿真度和可玩性进一步提升

除此之外,全部更换的金属舵机也让飞行安全进一步得到保证,前段时间帮一位模友调了一架只改装了电机和电调的190,通过试飞对比,发现他的飞机飞行姿态轻盈,降落速度低。而我的因为重量的增加,飞行中抗风性能更好,操作时的重量感明显,姿态更稳,降落时的飞行速度保持能力更好,横风降落更容易些。

总之,这款FW-190无论作为新人晋级,还是老鸟休闲,都是极具性价比的选择

网友A:
太棒了!舵机舱盖能来个细节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舵机舱盖能来个细节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舵机舱盖能来个细节图么

文字部分放大

网友B:
胜在细节!
楼主将起落架根部的出轴掰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胜在细节!
楼主将起落架根部的出轴掰弯了么?

不是啊,我这个出轴是可以拆下来的,直接更换成了粗铁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字部分放大

懂了,谢谢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这个出轴是可以拆下来的,直接更换成了粗铁丝

网友C:
这泡沫感还是惨不忍睹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泡沫感还是惨不忍睹的感觉

网友:
遥控舱盖,有意思

网友D:
还是2010年的时候买的了。这架飞机其实稳定性很好。好飞适合新手。 只不过你的电装太重了。 这架飞机需要做简单的加强   绝对是好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2010年的时候买的了。这架飞机其实稳定性很好。好飞适合新手。 只不过你的电装太重了。 这架飞机需要做 ...

飞过模友的一架,因为他的未改装很轻巧,所以有点不抗风。我这个就好多了

确实是好飞机,新人练习完冲浪者之后,也能飞

网友E:
冀展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冀展是多大的?

你这个眼神就告别航模吧

网友F:
这机我也有一架,飞行性能不错,但是副翼和升降舵虚位很大,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F:
我手上有朗宇2216,kv1100电机,1060三叶桨,好盈40A电调,能不能上4s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我也有一架,飞行性能不错,但是副翼和升降舵虚位很大,不知道怎么修改

虚位大看看是不是走拉杆的塑料管没固定好,建议用热熔胶加固一下塑料管的两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有朗宇2216,kv1100电机,1060三叶桨,好盈40A电调,能不能上4s电池啊

能上,好盈40安电调完全没问题。只是电机夏天的时候注意不要一直全油,第一次飞的时候保持半油飞,下来马上看看电机热不热,如果只是温的,那再飞就可以阶段性的推推全油了,电机只要不烫手就不会烧,一般烧的都是铜丝融断导致的

网友G:
这成色不敢恭维,浑身鸡皮疙瘩,我说的是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成色不敢恭维,浑身鸡皮疙瘩,我说的是飞机

,实际看还好,可能是灯光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上,好盈40安电调完全没问题。只是电机夏天的时候注意不要一直全油,第一次飞的时候保持半油飞,下来马 ...

谢了,目前冬天了应该可以长期全油飞行,虽然也没必要一直全油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位大看看是不是走拉杆的塑料管没固定好,建议用热熔胶加固一下塑料管的两头部分

这飞机的虚位是钢丝与舵面连接处有松动,我觉得只能把舵面切了重新安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过模友的一架,因为他的未改装很轻巧,所以有点不抗风。我这个就好多了

确实是好飞机,新人练习完冲浪 ...

这架前拉式fw190真心比1.4的冲浪者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架前拉式fw190真心比1.4的冲浪者更好飞····

确实好飞,就是降落需要更精准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飞,就是降落需要更精准的操作

起落架 副翼 平尾 主机翼机身连接处强度不行也得改。我当时最开始用的内转子减速组慢速桨飞的  好飞的不能再好飞了,很稳。

网友H:
这是哪家的190?我飞过差不多这个翼展的地狱猫,也是很好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上,好盈40安电调完全没问题。只是电机夏天的时候注意不要一直全油,第一次飞的时候保持半油飞,下来马 ...

大佬,我打算搞个新西达的2814 kv1400电机,用4s电池装9寸马刀桨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打算搞个新西达的2814 kv1400电机,用4s电池装9寸马刀桨会烧吗

我知道朗宇的同型号电机是不会烧,xxd就不敢保证了,推荐用40安电调比较稳妥。夏天飞注意别一直全油,别的不用担心,落地记得摸摸电机温度,不太烫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哪家的190?我飞过差不多这个翼展的地狱猫,也是很好飞

早买的了,翼展1100的,轻装上阵的话也挺飘,我装了太多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朗宇的同型号电机是不会烧,xxd就不敢保证了,推荐用40安电调比较稳妥。夏天飞注意别一直全油,别 ...

谢了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相同的电装!

网友I(2019-07-17):
请问一下电机如何固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电机如何固定,谢谢

电机是用方木棍专用的电机座固定的,木棍做了横竖的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是用方木棍专用的电机座固定的,木棍做了横竖的加强

谢谢楼主,我有一架也是差不多固定的,后来失控炸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