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飞机发动机用在船上

楼主(2018-11-06):
我在广州花都,隔 壁就是白云机场,最近国家都在禁 飞,广州这个一线城市也确实难找空地烂地玩飞机,空地烂地都去搞房地产了,闲置很久的幼兽飞机,准备把电池发动机电调拆下来,安装在这船上,做一个风动船,高手们有啥建议?

这船是几年前京东买的,两百多元,水冷发动机,可是几年下来了,电池发动机都不怎么行了,不知道是不是散热不好,打算把飞机的发动机安装在船上,做一个风动船,同时船原来的发动机和控制装置不拆下来,万一翻船时,飞机的发动机肯定入水坏的了,那时还可以用船本身的翻船回复功能和本身的发动机开回来。

本来想直接把飞机的发动机替换船原来的发动机,可惜飞机的发动机不能倒车,而且船内太小,放不下飞机的电池和电调,而且飞机的发动机也不能搞水冷散热啊,现在想想以后岂不是要用两个遥控器一起操作?

网友A:
这船体不适合做风动,容易翻

网友B:
这船改风洞还是算了 重心太高

网友C:
优迪的小船不错,以前我也有一条玩了几次卖掉了,广州禁 飞这么历害啊
这点上海到还好,开车40公里能找到正规的飞场(不过要出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体不适合做风动,容易翻

容易翻啊?什么样的船适合风动?我那个固定翼飞机的发动机动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改风洞还是算了 重心太高

容易翻啊?什么样的船适合风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容易翻啊?什么样的船适合风动?

沼泽狗之类的平板船合适 你这船可以改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容易翻啊?什么样的船适合风动?我那个固定翼飞机的发动机动力很强

沼泽狗的船体适合做风动船,漂移的时候很安逸,即使翻了也能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迪的小船不错,以前我也有一条玩了几次卖掉了,广州禁 飞这么历害啊
这点上海到还好,开车40公里能找到 ...

你就好啊,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沼泽狗之类的平板船合适 你这船可以改喷

是不是风动船的发动机越贴近水面,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沼泽狗的船体适合做风动船,漂移的时候很安逸,即使翻了也能开回来

是不是风动船的发动机越贴近水面,越好???如果翻船了,马达都入水了,怎么开回来?把我的飞机的马达做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风动船的发动机越贴近水面,越好???如果翻船了,马达都入水了,怎么开回来?把我的飞机的马达做 ...

外转子无刷可以在水里工作,把舵机做好防水就可以,电池电调接受放在船体里面,船体做好密封,即使翻了也能开回来,论坛里面有很多关于风动沼泽狗的帖子,看一看吧

网友:
这是“无刷电机”,并不是“发动机”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