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造鞍山,号手200比例过程贴,慢更

楼主(2018-11-06):
号手200比例鞍山

轴系

轴系

舵系

舵系

舵系

舵系

舵

船体

船体

楼主:
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艘鞍山沉没于太湖。于是重新第二艘的建造。板件为号手WSN玩死你板件,细节还算不错组合尚可。电机用低压版050电机,银燕9克舵机,30A电调重量16克。人字架采用原装人字架扩孔轴系直接插入,舵放大自制,螺旋桨用原装尼龙螺旋桨。电池用500毫安2S锂电,由于用了低压版电机续航有保证。此船排水量不大要尽量控制排水以免超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艘鞍山沉没于太湖。于是重新第二艘的建造。板件为号手WSN玩死你板件,细节还算不错组合 ...

照片为第一艘鞍山号,目前以沉没于太湖,第二艘在次基础上进行改进制作。动力系统不变,更换更轻的舵机改进舵系,轴系。

网友:
不玩这个,但是感觉也很有乐趣

网友A:
这玩意280电机+2节5号镍氢就够了吧

网友B:
船太小,本来就是个驱逐舰就算200比例也没多大,并不适合太湖里的浪。小池塘里玩玩就行了

网友:
组装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太小,本来就是个驱逐舰就算200比例也没多大,并不适合太湖里的浪。小池塘里玩玩就行了

确实如此,船太小了。最主要是船的宽度不够长宽比太大稳性不足,此船只适合静水或微浪

楼主:
详细说一下号手这款200比例鞍山号,属于号手早期WSN玩死你系列但是这款板件可以用非常超值来形容,价格50到60。细节在200比例国舰来说算一流的,组合还过的去,小零件比较肉不过有通用蚀刻片换。RC方面有一定难度。结合上一条鞍山的经念,继续使用双050低压版电机,2mm轴系,银燕9克舵机,电池改为500毫安锂电,双桨单舵。低压版电机好处是电机寿命长避免大修,电机不易发烫,耗电少续航时间长,缺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短时动力输出不够。航姿在静水非常漂亮,抗浪能力比较差(第一艘鞍山就在太湖由于风流太多,动力瞬时动力输出不够,直接被浪打翻),长宽比11.5。舰长57厘米,最宽5厘米,舰尾只有3厘米。另外高速转弯会有惊喜。

楼主:
详细说一下号手这款200比例鞍山号,属于号手早期WSN玩死你系列但是这款板件可以用非常超值来形容,价格50到60。细节在200比例国舰来说算一流的,组合还过的去,小零件比较肉不过有通用蚀刻片换。RC方面有一定难度。结合上一条鞍山的经验,继续使用双050低压版电机,2mm轴系,银燕9克舵机,电池改为500毫安锂电,双桨单舵。低压版电机好处是电机寿命长避免大修,电机不易发烫,耗电少续航时间长,缺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短时动力输出不够。航姿在静水非常漂亮,抗浪能力比较差(第一艘鞍山就在太湖由于风流太多,动力瞬时动力输出不够,直接被浪打翻),长宽比11.5。舰长57厘米,最宽5厘米,舰尾只有3厘米。另外高速转弯会有惊喜。

楼主:
本次制作依然选择低成本制作,舵自制,使用原装人字架扩孔轴套直接插入,螺旋桨也使用原装尼龙螺旋桨对于这条鞍山来说已经够用。整个五金材料花费70块,30A电调重量16克30块,9克银燕舵机20块,电池2S500毫安锂电人民币25块,200比例栏杆蚀刻片一张25块,其它耗材大约40块,预计不含控总成本260左右

网友:
小比例军舰模型下大湖是挺悬的,关键是沉船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280电机+2节5号镍氢就够了吧

轴系完工,明天上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系完工,明天上电机

不错不知道轴管尺寸是多少,看着有点太壮了,影响仿真

网友:
船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慢慢看楼主更新

网友C:
我也有一盒鞍山,一直放着没搞。想改成鱼雷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盒鞍山,一直放着没搞。想改成鱼雷型。

鱼雷版的买不到了,3D打印的细节太差,光敏打印的有不知道哪里买

网友:
鱼雷版的鞍山船型还是很漂亮的,和德系的Z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祝楼主新船早日下水!

网友C:
塑料的轴管人字架,强度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轴管人字架,强度够吗?

铜的轴套直接插人人字架的,强度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轴管人字架,强度够吗?

电机和轴的安装同心度好的话,振动很小,配合原装塑料人字架扩孔,把铜轴套插进去使用没有问题。我好几艘船都这么干过,下水多次,状况良好。当然有条件上铜人字架更结实,相比厚重的塑料件也更逼真些。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考虑塑料人字架。我没用塑拼套材改过RC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系完工,明天上电机

动力系统终于搞定了,只求牢固不求美观

网友D(2019-05-30):
完善中,号手这鞍山硬伤太多,大量位置需要重做

网友:
原版“鞍山”级有味道!3D打印的三联装鱼雷发射架,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善中,号手这鞍山硬伤太多,大量位置需要重做

你好,鱼雷文件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E:
低压050马达,某宝买的时候注意什么参数呢?或者可以发我连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压050马达,某宝买的时候注意什么参数呢?或者可以发我连接吗,谢谢

我现在也不知道参数,原来买的地方没有了。低压版的动力非常有限,

网友(2020-03-06):
楼主,您买的舵是怎么做的,能不能多发点照片,参考一下

网友:
好漂亮  有无视频 看看 小船适合携带 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电机出轴和轴系同心度问题,我以为实在是太重要了!对我这种不注重细节,要的就是航行姿态和低维护成本的玩家来说,轴系的同心度是唯一的必须一次成功没有修改余地的关键组装步骤。实际中确实每条船最费我精力的步骤就是电机的位置和轴系的同心度,其他的舵啊,防水啊,配重啊都不是问题啊。毕竟RC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动力啊!PS:我的经验是像真模拟船的电机最佳转速是6k-10krpm的,兼顾了推进效率、扭力、电耗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