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摄像头如何打开菜单设置?

楼主(2018-11-06):
其它摄像头要么自带osd按钮要么带块osd板。这种是???TXRX是接到TX3RX3吗?我想设置摄像头的色彩什么的

网友A:
TX接飞控RX
RX接费控TX
打开RUNCAM协议
即可用遥控器YAW向右打开OSD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接飞控RX
RX接费控TX
打开RUNCAM协议

喔。竟然是tx接rx,我还以为同样的就接到同样的端口再试试。YouTube上也是看到往右推就行

网友:
没用过,这摄像头,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接飞控RX
RX接费控TX
打开RUNCAM协议

真的可以,谢谢了!
B站也有关注你喔!

网友B:
高端没用过,只用过接osd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没用过,只用过接osd板的

这个200元左右不算高端。现在弄好了,遥控器直接设置摄像头菜单,感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