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求助

楼主(2018-11-06):
本人现在使用Graupner MZ-24(已升级PRO固件)控+外挂高频头的方式玩K120,大致一年前正常可飞(控固件未升级情况下),后来射大桨后就一直放着,最近修好后准备折腾下飞着玩,但新建模型(十字盘类型选择的是1SEROV NOR模式)、对频成功后,出现在油门、方向、副翼、升降都正常的情况下没有螺距,已经将出所有空余通道都轮流试过,还是没有螺距,请教下各位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解决经验。在此先谢过。

网友:
熄火开关?

楼主:
油门通道貌似在6通道上,已经在控上反过来了,现在设置了熄火开关已经起作用了~

网友A:
油门是3螺距是6啊,伟力用的是S-FHSS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是3螺距是6啊,伟力用的是S-FHSS制式

谢谢,但我从通道监视上看,3通道貌似是升降还是尾巴(记不太清了)并且实测是有效的(十字盘运动方向和尾巴运动方向是对的),所以有点懵圈。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求助K120锁尾偏左是为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

说说结果呢,我用模拟器设置时也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助K120锁尾偏左是为啥

没碰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结果呢,我用模拟器设置时也发现这个问题。

1.教练接口的PPM模式调到PPM12,然后我外挂高频头插控上的插头不能插到底,就这么解决的,应该和你碰到的问题不是一个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