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大侠们做的船模需不需要压舱?先谢谢了!!!

楼主(2018-11-06):
今天试水,发现漂浮后要翻船,好像吃水太浅了。大侠们做的船模需不需要压舱?

网友:
看船型,底比较v的压舱是肯定的,吃水浅的一般底偏平。

网友:
必须压舱,船越大压舱越重

网友A:
我专门买了5公斤铅块,当然我不是大侠

网友:
电池上10000毫安,基本上不需要压仓

网友:
两条平底船,看图片放桌上是悬空的,实际上下水以后发现不行,跟楼主一样。
只好在船底加上压舱用的吊舱,把家里能收刮到的铁钉子全封装进去,估计至少有5斤重。

网友:
必须压舱,船越大压舱越重,

网友:
压仓是很重要的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和船型,水线等,一般做平衡也会加配重

网友:
模型的排水量知道以后,模型制作重量一般在排水量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剩余排水量用配重来进行调整。(仅供参考)

网友:
不压仓 一个浪或者转弯就翻  我那拖轮2块摩托车电瓶和铅块 估计都接近30斤了

网友:
这样压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专门买了5公斤铅块,当然我不是大侠

网上十几块钱老大一盒呢

网友:
我用两盒铅块都压不下去

网友(2018-12-06):
我的拖船用电瓶 所以不用格外的去做压载,要是换锂电池的话,恨不得放2块板砖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