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雕铣机备料基本完成 开新帖 陆续更新

楼主(2018-11-06):
        为了编辑方便 进军桌面雕铣机另开新帖

接着上次的 图片解说吧

滑台到货了

更换黑化高硬度内六 各轴调整 测试

立柱也到了

不小心来了一刀

十字驱动

配种件

无动力头   电主轴  与 结构强化件

水冷共给 变频调试

雪藏两年的机箱

模拟布局

T槽工作台与手轮

模拟架构

只会画笔

啄木鸟机台面作为基准平台 我的第一台雕刻机

      底座还一直没碰到合适的继续寻觅中

目前进展就到这 后面的加工测量组装调试才是重要的  休息休息 整理下思路
待续....................................................................................................................

网友A:
造价不低啊 估计1万多吧  要多长时间做好?

网友:
动手达人!

网友B:
底座搞个铸铁平板或花岗岩平板(就是打孔麻烦)

淘宝上还有260的60多公斤铸铁底座,那个最完美

网友:
主轴还有配重

楼主:
给无动力主轴预备的  电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搞个铸铁平板或花岗岩平板(就是打孔麻烦)

淘宝上还有260的60多公斤铸铁底座,那个最完美

是这么想的 但也考虑重量问题 楼房党哎 不能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价不低啊 估计1万多吧  要多长时间做好?

没有固定时间约束 玩机 随心而定

楼主:
多动症没治好

网友:
楼主你这是下血本了,此贴一定会火的,一定也是很好的技术学习贴,一定要关注。

楼主:
谢谢关注 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做的挺精致。

楼主:
陆续又采购了些配件 开始具体数据确定阶段

一年前买的3套伺服 翻出来争取用上

设置现学现调折腾几天总算能控制了

动力头主轴基板到了 20MM铝板

打算动力头配重用的 结构件 发现做垫高块更合适 还定不下来

架构比对

又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待续。。。。。。。。。。。。。。。。。。。。。。。。。。。。。。。。。。。。。。。。。。。。。。。。。。。。。。。。。。。。。

网友:
控制板和电脑板用的是啥的

网友:
用上了伺服,高大上

楼主:
这次基座来了 又继续搞起来

手工打磨

机柜改造 50 淘来的火锅柜子

基座定位孔M12

为铣铁立柱造个无动力 临时画了个草图

动力源750 伺服

配件才到

比对下

进展就到这里 欢迎交流指点 谢谢

网友:
楼主加油,坐等更新

网友:
我只想说 楼主 你的工作室很整洁 底坐可以用大理石 就是太硬 孔很难很难打

楼主(2018-12-24):
最近比较忙 家里有老人住院 节奏一下子放慢了 只能慢慢抽空干点

无动力基座切割

上机

铣滑台垫块

T台打磨

立柱打磨

架构组合

进了台砂带机又

年底了 事情太多了 到这里先

待续。。。。。。。。。。。。。。。。。。。。。。。。。。。。。。。。。。。。。。。。。。

网友:
楼主,可以讲一讲伺服如何接线吗?

网友:
那个方形的无动力主轴怎么样

网友C:
智慧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看到你的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你的接口板就直接插到525主板上了?可以这么插的吗?usb口母对母可以的吗?
传说中的铲花是怎么操作的啊,看你用的像是木工刨刀,这个也可以吗?
你的伺服我只认出来东元750w的那个,三轴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伺服啊,有位置模式的吧?

看你的贴子很养眼,毕竟,都是人民币啊

楼主(2019-01-29):
家里搞机很不方便 既然自己选择迈出这步就不放弃! 不牢骚了

因为母鸡行程不够 只有2030  立柱长650.。。。。。只好分段加工了
原机做的防尘箱不够长为了加工立柱拆下了也

先做几个固定工件的夹具

打立柱定位孔上机

简易防尘搭建一段目加工开始

二段目麻烦些错位出T台将近一半 防尘找的泡沫箱又从做了个

艰苦的完成了

后期打磨找平放滑台比划了下还可以

抽空也做了一副配重链轮

    马上要春节了 到这里又一个段落了 节后再慢慢弄了  待续。。。。。。
提前祝坛友们春节快乐

网友(2019-03-04):
楼主是土豪级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