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GPS无信号

楼主(2018-11-07):
GPS在室外,GPS在室外,GPS在室外。没信号,是不是哪里接错,或端口设置错误,找老师指点。
我新手,看教程接的线,现在通过USB电脑供的电,飞控VCC接GPS VCC,飞控GND接GPS GND,飞控RX接GPS TX,飞控TX接GPS RX

端口GART3开了GPS,不确定焊的是不是这个端口,说明书说GPS是9600的,已设置频率。
怎么感觉现在飞控没识别GPS,GPS不经过飞控直接连电脑可以定位,已经测试没问题。

网友A:
你确定飞控的VCC是5V吗?GPS是5G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飞控的VCC是5V吗?GPS是5G供电的

没有bec,gps通过飞控的vcc供电,gps现在亮灯。飞控插了电脑,我回头用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是5v

网友B:
从你的图上看,你接的UART不是3号,应该是UART 1,改下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图上看,你接的UART不是3号,应该是UART 1,改下端口设置

哦哦哦!我吃了饭试试

网友C:
千万不要用UART1,因为它是和USB共享的。
意思是说插了USB,UART1 就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用UART1,因为它是和USB共享的。
意思是说插了USB,UART1 就不能工作。

uart3是舵机6旁边的宽插头吧,我收的飞控没有那个公头线,用不了。。。

网友D:
如果确实接在1号口上,那就把GPS选上同时取消MSP,配置里GPS相关选项正确或自动就可以了,最好有飞控相关的插头,否则你接接收机还是个麻烦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uart3是舵机6旁边的宽插头吧,我收的飞控没有那个公头线,用不了。。。

你看下飞控背面就知道了,UART1和 USB不共用,你的uart 1的msp选项需要去掉,uart 3位置就在uart 1上面

网友:
应该是这个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实接在1号口上,那就把GPS选上同时取消MSP,配置里GPS相关选项正确或自动就可以了,最好有 ...

弱弱问下MSP的意义是做什么的,另外我的接收机计划是插在1号电机旁边的三个针上,那个接口是一号口?和现在的gps接口冲突么?
第一次玩开源,好多不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问下MSP的意义是做什么的,另外我的接收机计划是插在1号电机旁边的三个针上,那个接口是一号口?和现 ...

MSP是个协议和GPS类似的,你的笔记本和飞控通讯用的,
另外接收机位置你要注意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如果是sbus接收机,可以接在一号电机信号上边的,这个不能和UART6共用,如果是ibus接收机,随便接在uart 1 3 6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P是个协议和GPS类似的,你的笔记本和飞控通讯用的,
另外接收机位置你要注意你用的是什么接收机,如果 ...

我是ibus接收,短接的sbus焊点,没问题吧?
接收插这个位置影响现在uart1号口的gpa么,就图上焊的gps接口?
我现在gps还没整利索,别弄好gps下一步接收又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ibus接收,短接的sbus焊点,没问题吧?
接收插这个位置影响现在uart1号口的gpa么,就图上焊的gps接口 ...

Ibus不能用一号电机上面的RX,得直接用UART6或者其他不用的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us不能用一号电机上面的RX,得直接用UART6或者其他不用的UART

谢了兄弟,这得让我少走很多弯路!飞控上短接的sbus没毛病吧,用ibus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兄弟,这得让我少走很多弯路!飞控上短接的sbus没毛病吧,用ibus接收

不影响,我刚装了一台一样的飞控,也是ibus,带gps

网友E:
你好:
    你的地面站是中文版適不適可以發給我.因為我移植在找中文版.如果可以的話再此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你的地面站是中文版適不適可以發給我.因為我移植在找中文版.如果可以的話再此謝謝你!

邮箱,我发你,你有bf的中文么,我也求一份,dianya220v@qq。c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邮箱,我发你,你有bf的中文么,我也求一份,dianya220v@qq。com

我的信箱:L225080168@yahoo.com.tw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信箱:L225080168@yahoo.com.tw謝謝你!

已发,查收

网友:
謝謝你!檔案大我的信箱無法上傳.給你網頁是不是可以敬請試試看(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configurator/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实接在1号口上,那就把GPS选上同时取消MSP,配置里GPS相关选项正确或自动就可以了,最好有 ...

兄弟,留个q,接收机链接又遇到障碍了,指导一下呗

楼主:
gps换到uart6,所以问题解决

网友:
dianya220v你好:
  關於BF用百度也無法下載對不起.

网友:
百度云附件:betaflight-configurator-installer_10.4.0_win32.exe

网友:
不懂回复一下

网友(2019-01-22):
求地面站调参软件。万分感谢。564868490@qq.com

网友F(2019-05-02):
引用 楼主:
gps换到uart6,所以问题解决

gps换到uart6,那sbus插哪里啊?
我现在也是飞控不认gps
不知道选哪个选项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F:
gps换到uart6,那sbus插哪里啊?
我现在也是飞控不认gps
不知道选哪个选项

GPS插UART1、SUBS接UART6按标准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我吃了饭试试

最后弄好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怎么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