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imate 7e】发个老帖记录下以前自己改d7e的过程

楼主(2018-11-07):
       改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淘宝的元件质量真的不咋地,用脑子想想就知道,淘宝上STM32F103RCT6几块钱一块,比官方1000pcs的售价都便宜,那肯定是拆机的。直接导致第一次换mcu之后机器动不动就不能开机,表现为从flash读不到完整的数据。我最开始以为是flash损坏,换了两块新flash问题依旧,中间甚至换过电源,最后换了新的mcu才解决问题,当然遥控器用到现在就一点问题没有,ultimate7e还是非常强大的。             改这控的原因也很逗,最开始我是想飞伟力v931,玩具自带控肯定太垃圾不能要,18mz又买不起,只能来个d7e加高频头这样过。
       改完高频头之后又入了个babyhawk r(顺带一提,babyhawk自带fox摄像头效果非常差,而且foxeer的产品真的质量非常垃圾,效果也不好,我被连坑三次得出的结论,babyhawk只是其中一次,论坛里foxeer枪手的id是 GE_90,他在隔壁论坛的id是宿宿-墨墨他爹),这时候觉得天7功能太少了,俩混控也不够用,换模型也不方便,那就改ultimate7e呗,看人家都能加一堆开关,功能不弱于18mz啊(现在发现还是稍微差了点。。。)于是从同学那里80包邮捡了个天9的高频头,折腾了俩星期差不多折腾完成。
      改动过程图有点多,改装过程中用到的东西我都传到网盘里了 百度云附件:终极D7E懒人包.rar
      因为还是开头看的人多,所以先问个问题,我根据ultimate7e作者的文章ULTIMATE7E: ADDING 4 EXTRA 3-WAY SWITCHES(加四个三段开关)改完之后一直不成功,某些特点开关组合下甚至会干涉到遥控自己的设置,最终只按deviation7e的方法加了两个三段,两个两段。如果有人成功加了四个三段开关欢迎交流。。。
需要的材料:
2个5k-10k的旋钮电位器
2个三段开关
4个1n4148二极管(或者其他硅二极管)
1个天地飞WFTRFS高频头
ST-LinkV2烧录器
STM32F103RCT6
细导线若干(最好是硅胶线)
2.54mm间距连接器若干(2.0或者1.25的更好)
烧录固件需要的各种软件

更换MCU(这段内容和dc59大佬的帖子DEVO 7E 換腦升級計畫 & 中文支援 - Deviation Ultimate 7E内容基本一样,我就是照着他的教程改的)
在换芯片之前可以拿纸胶带或者高温胶带保护好周围原件,然后在四个边轮流堆锡就可以把旧芯片焊下来

清理完焊盘之后先固定新芯片对角两个点,然后再一个一个焊上就可以了,(因为焊盘上有剩的锡)焊好芯片之后还可以拿酒精清理一下松香,其实焊这种芯片还是可以堆锡焊,但需要80w的烙铁,技术不好的还是算了。

然后如图连接STlink-V2,并且短接boot

烧写bootloader:接线时注意不要错接5.0v,不要正负接反,烧写过程中不要开启遥控器电源。
先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然后插上STlink-V2,选择"Target ->Connect"
这时会看到连接上了芯片
选择"Target -> Erase chip",点击确定,擦除芯片
选择"File -> Open File",选择正确的二进制文件 "devo7ebootloader_256.bin"
选择"Target ->Program&Verify",确认Start address = 0x08000000 ,按"Start" 开始烧写
烧录成功会显示如下界面
断开boot接口以及四根接线,按d7e正常dfu升级方法写入程序“deviation-devo7e-256-v5.0.0-cca3757.dfu”即可。正常开机后,ultimate7e的版本是devo7e-256-v5.0.0-xxxxxx,百度云里cca3757应该是最后的版本了。
顺带一提,不管是deviation还是ultimate7e,都在几年前就停止更新了,相比18mz之类的控缺少的主要是数据回传功能,不过对于玩FPV来说不是什么大事,osd上的数据比遥控的数据回传清楚得多。

然后楼主又加了aux4和aux5两个通道的旋钮(参考链接:ULTIMATE7E: ADDING 2 EXTRA POTENTIOMETERS
两根接线分别接在芯片的第14脚和第20脚
上面三张都是老外的图,最后一张是我自己改的效果,前后盖用2.54的插针连接

又加了个天地飞的高频头
原理很简单,只要把d7e的ppm输出接到天地飞高频头的ppm输入就可以正常使用天地飞高频头。
引脚定义:
d7e上ppm信号的焊点:
供电接口:
为了在其他遥控器上用这个高频头,3d打印了一个外壳,加了个独立开关。
加高频头这种改装淘宝卖家就有连线图,我就不再贴了。。。

最终效果:

08 [最大宽度 1024 最大高度

网友:
技术很牛逼

网友:
焊功厉害,我一个破充电器的MCU没焊明白

网友:
改的真不错哦

网友A:
每天都有更新吧,只不过更新都是测试功能,现在可以加语音模块了,还有也支持天地飞的协议了,不用另加高频头了,也支持黑羊,噼里啪啦一大堆

网友:
这样就兼容了天地飞的接收机了吗?D7E是不是要改PPM输出后才可以用天地飞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天都有更新吧,只不过更新都是测试功能,现在可以加语音模块了,还有也支持天地飞的协议了,不用另加高频 ...

对,不过更新之后bug有点多,我更新之后只能用天地飞7通和4通的接收机,sbus接收机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过更新之后bug有点多,我更新之后只能用天地飞7通和4通的接收机,sbus接收机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

sbus接收不知道,理论pwm接收都支持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收藏了

网友(2018-12-27):
插个眼,以后备用,D7e真的是神控

网友:
顺带一提,不管是deviation还是ultimate7e,都在几年前就停止更新了,相比18mz之类的控缺少的主要是数据回传功能,不过对于玩FPV来说不是什么大事,osd上的数据比遥控的数据回传清楚得多。
不对吧,deviation一直有更新啊,github上看源码最后的更新日期是两天前,也就是12月26号,而且deviation支持数据回传啊。

网友B(2019-01-30):
引用 网友C:
用nightly构建的固件,还是挺稳定的,如果发现问题,我可以帮忙看去修。这段时间改了很多代码。准备把中文 ...

中文不改硬件的这个啥时候搞定啊,现在有了吗?

网友D:
楼主求救!今天焊接A7105高频头的时候偷懒,烙铁插电焊接了,导致遥控开机直接没反应了(屏幕不亮)。。。请问楼主这有可能是那个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求救!今天焊接A7105高频头的时候偷懒,烙铁插电焊接了,导致遥控开机直接没反应了(屏幕不亮)。。。 ...

要是因为静电损坏的话,主控芯片和flash芯片可能都得换了。其他的芯片一般不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文不改硬件的这个啥时候搞定啊,现在有了吗?

搞好了,我晚上发个测试的固件上来。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按本帖刷好所有固件了,现在开机后的版本号跟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了,但是为什么我加装的三段开关和两段开关在通道检测里都看不到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按本帖刷好所有固件了,现在开机后的版本号跟您的也是一模一样的了,但是为什么我加装的三段开 ...

配置文件改了吗。
加了开关之后要在配置文件里把相应语句前的引号去掉。
然后在设置通道的界面拨动开关就能看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配置文件改了吗。
加了开关之后要在配置文件里把相应语句前的引号去掉。
然后在设置通道的界面拨动开关 ...

我现在的配置文件是这样的,是直接在您给的下载链接里面下载好后解压出来的。不太明白需要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的配置文件是这样的,是直接在您给的下载链接里面下载好后解压出来的。不太明白需要怎么修改

改成这样就行

;Only useful for transmitters with an after-market vibration motor
;enable-haptic=1
;
;switch_types: 3x4, 3x3, 3x2, 3x1, 2x8, 2x7, 2x6, 2x5, 2x4, 2x3, 2x2, 2x1, potx2, potx1
;May occur more than once if necessary.
;Add nostock if stock FMOD and HOLD switches have been removed.
; extra-switches = nostock
  extra-switches = 3x4
  extra-switches = 2x2
  extra-switches = potx2
;
;button_types: trim-all, trim-(left|right)-(up|down|both)
;May occur more than once if necessary.
;extra-buttons=
;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1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网友:
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试试看

网友F(2020-05-10):
求教,各种按键出现问题,是MCU焊接的过程中针脚没对,还是MCU本身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