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sab570险些炸机

楼主(2018-11-07):
12S动力很猛,温柔3D可以飞5分钟,6S只能3分半钟,而且下来电池很烫,和以前一样,今天飞6S空中断动力掉了下来,差点掉山下去了,不然要找几个小时,还好以前已经习惯断动力了,救回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加个2S外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麻烦遇到这个问题的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6S飞这么猛,电调不保护才见鬼了

网友A:
断了一下动力还敢飞,也是太习惯了吧

网友B:
电调保护确定无疑了,具体看是哪种保护类型,有点像过流保护。昭意的4025飞550以下的桨配100A电调可以,570如果要用昭意4025飞,得配130A电调才可以,但6s电池负担是很大的,昭意4025相当吃电流,我曾经飞600mm桨,6s,直接干到160多A,飞完电池就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了一下动力还敢飞,也是太习惯了吧

之前520和550L一直都是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将就飞了,有时候飞着飞着就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保护确定无疑了,具体看是哪种保护类型,有点像过流保护。昭意的4025飞550以下的桨配100A电调可以,570 ...

蝎子的4025,1100KV应该不会很猛啊,配了120A电调,下来感觉电池有点吃不消,看来6S飞这种大桨还是不行啊,飞12S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520和550L一直都是这个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能将就飞了,有时候飞着飞着就掉下来

你用的是什么电调,以前我用V3,100飞550的时候,只会出现保护(热保护),从来没有断电过。看你转速也不会太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电调,以前我用V3,100飞550的时候,只会出现保护(热保护),从来没有断电过。看你转速也不 ...

120A好盈,转速低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A好盈,转速低的很

570桨还是很吃电的,想一想X3和380吧,多2cm的浮力,电耗还是不一样,改12吧,哈哈
如果是这个原因,你不用考虑外加BEC了,不是舵机吃电的问题

网友:
这飞的多温柔,还要怎么温柔? 飞悬停吗?

飞行时间也很短,我们小伙伴 好盈100a v3 飞的邦邦响也没事,楼主130a 要上外接电容

网友:
2s 接收电 可以解决 机 飞行途中 失控(遥控器打舵没反应),也可以做到 电调烧了 bec烧了时,可以正常供电挣扎一下

网友C:
所以这到底是6S还是12S飞的?

网友:
12s的话用多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
上电容。改散热。转速过低也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到底是6S还是12S飞的?

6S飞的啊

楼主:
都上了,一样的

网友:
6s飞xnova才够力

网友:
请问用啥头戴动作相机拍的? 发现小米mijia 4k拍的飞机太小了, 太广角了

网友:
电调过热保护,你飞的太猛了。这是好事,说明你技术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