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滚”——特技飞行中的动次打次

楼主(2018-11-07):
今天又是星期三,马上又到了周末,重庆最近天气都在下雨,貌似周末会放晴,那真是非常适合飞飞机呢,不知有没有小伙伴去飞上一飞?

好吧,进入正题,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十分具有节奏感,在大型TOC的配乐飞行中必不可少的动作——快滚。那么什么是快滚呢?请先欣赏DANIEL HOLMAN和GERNOT BRUCKMANN这两位大神飞的快滚。

(一个18秒的小视频)

从字面理解,快滚就是快速滚转,那么它就是慢滚相对应的动作吗?答案是NO。慢滚在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再详细说明,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移步小编往期帖子中查看。那么到底什么是快滚呢?请大家稍安勿躁,再看一张副翼量非常小的快滚GIF。

从GIF中可以看飞机滚出来的轨迹是一个垂直于水平面的较大的螺旋。对比上面两位大神得快滚,可以看出:副翼量大之后,轨迹就变为非常小的螺旋,轴线几乎与机身中线重合。所以快滚是一种有带有些许螺旋的滚转动作。

如何实现快滚?

进入:初期练习,以直线正飞航线进入为主

动作:以正飞做左副翼快滚为例,10%-30%左方向舵,10%-30%拉杆,左副翼80%左右。

改出:快滚一周后迅速回舵改出。如果是右滚转,方向舵则相反。如果是倒飞进入,左副翼快滚的方向舵,升降舵与正飞进入相反。同理,倒飞右快滚与正飞快滚相反。如果是侧飞进入,则是这4种的当中的一种。

连贯起来则是:

(美国手)

(日本手)

进阶:在四位横滚中增加快滚;侧飞进入,侧飞改出;快滚非360°(即快滚270°等);衔接在其他动作中;使高度先降低后升高的快滚等等。

(美国手)

(日本手)

最后,不同的方向舵、升降舵、副翼舵量会分别使飞机飞行轨迹发生变化,比如升降舵大了会使螺旋变大,这些都需要通过练习自行感受。祝大家爽飞!

网友A:
好久没有飞行技术贴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可以滚的更快?我的上单翼机用副翼横滚慢,但是按照这个手法,一秒可以滚两圈,原因不明

网友:
180度的快滚最难了,不容易停准位置

网友:
没玩过这种动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飞行技术贴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可以滚的更快?我的上单翼机用副翼横滚慢,但是按照这个手 ...

模拟器跟飞真机是有一定差异的,包括遥控器的舵量都有不同。大致操作是那样的

网友:
操作要求相当高

网友:
很好的教学贴,就是学会不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跟飞真机是有一定差异的,包括遥控器的舵量都有不同。大致操作是那样的

这个当然知道,但是 我只是没想明白,为啥这个手法就可以让飞机滚的更快

网友:
新手学习中,感谢大神的帖子

网友:
厉害的一塌糊涂啊,开眼了

网友:
感谢分享 还没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飞行技术贴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可以滚的更快?我的上单翼机用副翼横滚慢,但是按照这个手 ...

如果是在模拟器上的话,看看是不是遥控器参数设置不一样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主  刚刚试了下不知是运气还是什么  第一次就成功了  信心十足  第二次就不行了  有一个问题美国手 我方向往右打  副翼左打也能在模拟器上作出  这时不对的?  是不是楼主?

网友B:
感谢楼主开了这个讨论话题!我对快滚这个话题讨论也很感兴趣。

附上本人模拟器练习快滚的视频,积极参与讨论。

放慢一点动作节奏,再刻意突出一下腾空的效果,这样看上去会更夸张一些。另外,这个动作深入练习以后还会衍生出各种不同效果的快滚出来。视频将在下面陆续跟帖呈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开了这个讨论话题!我对快滚这个话题讨论也很感兴趣。

附上本人模拟器练习快滚的视频,积极参与 ...

请教一下前辈,你的这个侧飞的快滚,打舵采用的和倒飞快滚一样的手法。是不是还有别的打舵方法?看一下我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前辈,你的这个侧飞的快滚,打舵采用的和倒飞快滚一样的手法。是不是还有别的打舵方法?看一下我 ...

我的视频里是我习惯的打舵手法,其它手法我还没有试过。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手法,实际效果出来了就好。另外,动作过程中打舵的舵量和时值把握的是否恰当,决定了动作的完成质量,其不同的变化还能衍生出不同的动作特点和效果。看了你飞的视频,手法确实和我的不一样,进一步练习以后,提高动作完成质量应该是很漂亮的。祝你爽飞!

网友(2019-01-07):
成为高手的必学之路感谢高手的经验之作

网友(2019-10-03):
练了3天模拟器,这算是开眼界了

网友D(2024-04-03):
把好贴全部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