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LHeli电调 改【玩具四轴】为无刷穿越机 。

楼主(2018-11-07):
用BLHeli电调 改【玩具四轴】为无刷穿越机 。
最近论坛不需要手机就可以登录很是愉快:
看大家穿越机玩得开心于是打算将小孩的玩具
四轴改为无刷穿越机,其实这玩具四轴稳定性
几乎与 DJI没啥区别,当然没有云台,拍出来
的画面自然与 DJI有差距。穿越足矣
————————————————————
此建议有 GitHub 账户的模友 在 BLHeli 栏目
里呼吁 新增 AnyShot 油门模式:(解释如图)

自定义包含:脉冲极性、小于某值为零油门,大于
某值即认为是满油门(甚至包括失去脉冲)。
这样就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电阻衰减(1S以上需要)
将玩具有刷马达的调速信号、引入BLHeli电调
实现 有刷转换为无刷,且成本低廉、且快速反应。

以下是 示波器实测 该有刷马达的 调速波形 :

楼主:
期待 支持 AnyShot 的 BLHeli 电调问世 。
以本例定义 AnyShot 很明确 :.
脉冲极性 负极,最小油门 2us ,最大油门 64us

网友A:
我记得BLHeli本来就支持你说的Anyshot,直接用标准PWM模式,然后在设置卡里勾选Enable PWM Inpu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BLHeli本来就支持你说的Anyshot,直接用标准PWM模式,然后在设置卡里勾选Enable PWM Input即可。

很好,话虽说是如此:打开 Enable PWM
但是:需要定义 脉冲极性 和 脉冲范围 。。

最致命的是:有的卖电调的商家说:只支持 OneShot1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话虽说是如此:打开 Enable PWM
但是:需要定义 脉冲极性 和 脉冲范围 。。

只支持Oneshot125的电调,可能是BLHeli-S或者BLHeli32,不是BLHeli固件。
-S或者32的设计专门为穿越机/小多轴所用,我记得连定速和缓启动都裁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Oneshot125的电调,可能是BLHeli-S或者BLHeli32,不是BLHeli固件。
-S或者32的设计专门为穿越机/ ...

请问blheli是不是已经不更新了,好像原作者去更新blheli-32之后就不管blheli了。。。或者blheli已经很完善用不着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blheli是不是已经不更新了,好像原作者去更新blheli-32之后就不管blheli了。。。或者blheli已经很完 ...

应该不会吧, 只要 有很多人 倡议
增加 AnyShot 就会有人 去改进软件,

但是呢 AnyShot 油门输入 需要 硬件
定时器,输入最短 2us 软件定时搞不了。

所以 有可能 不是所有型号都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blheli是不是已经不更新了,好像原作者去更新blheli-32之后就不管blheli了。。。或者blheli已经很完 ...

我也觉得原作已经不更新了,毕竟-s和-32似乎都有赞助...

原作虽然已经比大多数的低价商业电调完善很多,但是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比如 缓启动的瞬间 太暴力,以及没有精灵定速(精灵定速,原理上很容易实现)。

另外,原作的名字BLHeli,一看就是给Heli也就是直升机用的(BL=BrushLess 无刷)。
根据我看到的一些老贴,估计BLHeli原本的设计意图是给小的有刷直升机改无刷用的。
(另一个点是,BLHeli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有Main和Tail两个分支,显然一个是主电机,另一个是尾电机)
而目前,小直升机(手掌大小的,200以下)市场似乎被多轴吞了,因此原作也可能因此失去了开发动力(-S和-32都可以运行小多轴)

网友C:
大侠 改装成功了吗?我也想改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 改装成功了吗?我也想改一台。

现在 还在采购 合适的电调的阶段 。价格贵也失去意义。
理论上:俺这样的方式,是最科学、最合理的 。你请勿急
其实这些玩具四轴飞行姿态很稳定,就是有刷马达不耐用。
DJI 的 马达 超级便宜,就选它了 。。。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 还在采购 合适的电调的阶段 。价格贵也失去意义。
理论上:俺这样的方式,是最科学、最合 ...

噢 知道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 还在采购 合适的电调的阶段 。价格贵也失去意义。
理论上:俺这样的方式,是最科学、最合 ...

我小电机都买好了,就等你的成功的果实分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小电机都买好了,就等你的成功的果实分享啦。

先不要 期望太高 。只要花费少 试探试探损失不大。毕竟 玩具的 PID 参数 有可能 存在差异过大 的问题 。

电调 那边说:修改软件需要 8天时间 。俺只能耐心等。

网友(2020-03-02):
楼主,玩具的遥控器可以改成专业遥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