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k110到手,感觉有得折腾了

楼主(2018-11-07):
咸鱼310买的k110今天下午终于到了,包装和原装带的一些小配件都有,看起来机子是有小炸过,不过也只是有大小桨上一些痕迹。充电器拆开看了真的很渣,直接把原来的板子扔了,塞了两个4056进去,爽得很。因为暂时只有一颗电池,所以飞起来只是稍微调了一下,刚开始自稳模式往左偏,调整了一下十字盘,飞起来稳的一批,不到三平米的书房随便飞,一切6g就不好稳住了,明天再找个大地方翻一翻,实在是有点贼,调一下曲线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真是不错的  小机

网友A:
等于是半价收的?这小鸡比我收的二手机成色好多了,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于是半价收的?这小鸡比我收的二手机成色好多了,恭喜楼主!

谢谢,也不算半价吧,因为闲鱼上有卖到420半套的,跟淘宝比到是半价

网友B:
赶紧折腾一下,看看有什么我也可以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赶紧折腾一下,看看有什么我也可以折腾的。

你的机子旋翼头都改了还折腾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子旋翼头都改了还折腾啥

研究定速啊。。学习了帖子,但是没有动手的勇气。。

网友C:
你可以校正一下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校正一下陀螺仪

我还不知道可以校正的呢,请问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定速啊。。学习了帖子,但是没有动手的勇气。。

好像效果一般呢,只是刷个程序,主要是得研究清楚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不知道可以校正的呢,请问怎么操作?

印象中是遥控器大写的八字校正。。左杆下左,右杆下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是遥控器大写的八字校正。。左杆下左,右杆下右。。

哦哦,谢谢,回家试一下,不过要先修理一波,今天在公司飞的最后一个起落倒飞航线砸地上断了个头罩柱,头罩还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回家试一下,不过要先修理一波,今天在公司飞的最后一个起落倒飞航线砸地上断了个头罩柱,头 ...

楼主,T12遥控好用吗?在T8pius和T12之间犹豫,您能给个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T12遥控好用吗?在T8pius和T12之间犹豫,您能给个建议吗?

这个看你能不能习惯小控吧,其它的这两个感觉没什么区别,我拿到手之前对开源控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买来飞飞小机子,主力用8f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你能不能习惯小控吧,其它的这两个感觉没什么区别,我拿到手之前对开源控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买来飞 ...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