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山狗A8相机如何实现遥控器或地面站控制拍照

楼主(2018-11-07):
想组一架航拍机,问问各位大神山狗A8如何实现遥控器或地面站控制拍照,求实现方式。飞控用的是APM2.8

楼主:
有没有大神这么操作或者其他方案啊

网友A:
买个光耦做的快门触发线就行,相机没端口的话还需要将相机快门引出外接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光耦做的快门触发线就行,相机没端口的话还需要将相机快门引出外接线来.

好的好的     指明了方向   我再看看  谢谢啦

网友(2022-07-21):
用一个开关设置为触发快门,在全部参数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