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pcb钻床主轴的哥们吗?请教下!

楼主(2018-11-07):
我手上有二条pcb主轴,非空气轴承的,主轴没有看见参数,我用变频器设置输出220v,400hz后变频器报警过流,是输出赫兹数不够?还是其它问题了?,上电主轴会转,但转到一定时就过流工报警,电流显示9a,直径62,水冷,原是台达变频器VFD-V驱动的(三相220输入,看了参数也是400hz),想不明,这种主轴一般最高是多少转的?
本来想用这自动换刀加工双色板,

网友:
非空气轴承的话转速应该不是特别高吧。 PCB主轴转速高的有十几万转的

网友:
电压可能设高了,这种主轴标称一般只有几十V。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哥们,用100v,600hz,勉强能用

网友(2019-01-22):
PCB钻转速都在一万转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