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舵面连杆安装方法。后果自负。

楼主(2018-11-07):
仅限起飞重量200克左右的低速小飞机,否则后果自负。。。超级简单,大头针弯90度,用3根扎带绑在做连杆的1-2mm碳杆上。等舵机通电,舵面调直以后,用502点一下,外面再糊点热熔胶,最后剪短多余的碳杆就ok了。实测180克小板机暴力飞行,没开胶。优点是比快速调节器更好用,分分钟搞定舵机舵面的连接。缺点是调整长度需要一次到位,之后只能用遥控器微调了。

网友A:
难道不知道502棉线大法?一缠一点ojbk

网友:
線繞5-6圈 502点一下也可以喔,比扎帶輕。

网友:
简单吗,我看比快调复杂

网友:
常用AB胶棉线大法

网友:
坊间流传一种古老的手法就是木棍钢丝缠棉线然后502定位

网友:
热缩管502,方便好看

网友:
传统的方法是棉线加502,一次成形且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知道502棉线大法?一缠一点ojbk

之前用棉线,然而感觉不如扎带方便

网友:
棉线 热缩管 都不错 关键是没你这么难看啊

网友:
小飞机用地平线的u型连杆法也不错,兼有缓冲功能

网友:
薄薄的一层热熔胶+热缩套管,一个打火机可以调整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上将的这个FX-706倒是挺特别的,搜了下淘宝找不到啊!

网友B:
这位大侠,你的工作就是天天做飞机吗?太高产了~

网友:
碳棒+热缩+钢丝勾+502就行了,一头Z字另一头为快拆扣。你一头要用两三个扎带和还增加了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侠,你的工作就是天天做飞机吗?太高产了~

这位大侠,你的工作就是天天做飞机吗?太高产了
    同问 哈哈

网友:
实际上我有一种类似的方法:直接在碳杆的两头绑好大力马鱼线,点胶,再把线绑在舵角和摇臂上

网友:
学到新技能了,不过专门的连接器不更换吗,除非要经常做好多飞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