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可以解锁,一会儿不行

楼主(2018-11-08):
210飞机用的omnibus f4V3,天地飞wbus接收,经常出现一会儿可以解锁,一会儿不行。大家遇到过类似情况吗?好迷呀

网友:
正常,应该是接收机通病

网友A:
你把油门微调往下打几格在试试我的迷你穿越机就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油门微调往下打几格在试试我的迷你穿越机就有这个问题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我的f3飞控刷了3.5固件也出现这个状况,不断电情况下把穿越横滚一圈加俯仰滚一圈就可以解锁了,估计bf里多了哪个机关没有设置好,供参考。如找到也请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3飞控刷了3.5固件也出现这个状况,不断电情况下把穿越横滚一圈加俯仰滚一圈就可以解锁了,估计bf里多 ...

我是3.5.1,好的,一定一定

网友C:
我原来和 你一样的问题。调整了之后再没出现。
方法如下:

BF中,打开【接收机】,把油门打到最低。观察throttle的值,一般是在1000多一点点。
然后设置【摇杆低位阈值】为刚才看到油门的低位值高5到10。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遥控原始值超过1050,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控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和 你一样的问题。调整了之后再没出现。
方法如下:

前辈,我控是T18SZ,接收机也是原厂的2001SB,
BF里油门最低是1100(最高1940)…这个咋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前辈,我控是T18SZ,接收机也是原厂的2001SB,
BF里油门最低是1100(最高1940)…这个咋整…

我不是前辈,我也新入坑。恰巧碰到一样的问题而已。
各通道行程可以在控里进行修正。你找找futaba的说明书。
富斯的是调end point,每个控不一样。
调出来的数可能不是整十。可取离1000和2000最近的数。
例如:999和1003取999 ,998和和1001取1001。

我记得futaba会比较奇葩,你搜搜论坛,忘了是谁好像出过教程。
【因每个控不一样,我这个方法仅作参考,请以教程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前辈,我也新入坑。恰巧碰到一样的问题而已。
各通道行程可以在控里进行修正。你找找futaba的说明 ...

谢谢,已经找到了,在“油门量”设置里,虽然不知道限位和动作量是啥意思,打最低油门,一边瞎调、一边看着BF通道里的数值变化终于搞定了,现在最低油门930+,最高2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已经找到了,在“油门量”设置里,虽然不知道限位和动作量是啥意思,打最低油门,一边瞎调、一边看 ...

有点太过了吧?感觉容易触发failsafe,得检查一下。最好是标准的1000-2000。
如果控实在不好改,我记得BF的CL命令里有修改行程的,会把控的对应行程解析成标准的1000-2000.具体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点太过了吧?感觉容易触发failsafe,得检查一下。最好是标准的1000-2000。
如果控实在不好改,我记得B ...

谢谢,我回去再弄一下,今天找到一个用CLI设置上下限的方法,回家再试试
昨天调完行程,unlock后,怠速正常,但稍微轻碰一下油门(幅度不超过2、3毫米),电机的转速立马哗哗的涨,感觉不是线性的增长,不知道是否跟行程设置有关
电机是2306/2405k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回去再弄一下,今天找到一个用CLI设置上下限的方法,回家再试试
昨天调完行程,unlock后,怠速 ...

怠速一般是4.5%的电机速度。只要不是一碰油门就起飞应该是正常的。
我起飞时油门需要到1/3行程左右才会起飞,我2205/2600kv 4s电池。

按理说油门通过PID后本地来就不会线性增长,

还有需要检查一下你的PID。默认PID我感觉对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手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f3飞控刷了3.5固件也出现这个状况,不断电情况下把穿越横滚一圈加俯仰滚一圈就可以解锁了,估计bf里多 ...

问题解决了,油门最低阈值设置得有点低了,加到1020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