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纠结选哪个推荐一下

楼主(2018-11-08):
这2个图传选哪个,那个更好,说一

网友:
熊猫的吧,质量比较好

网友:
用熊猫的多一点

网友:
熊猫靠谱,rush坏了要修一个月,还不一定修得好,最后客服会劝你重新买个新的rush,真是醉了

网友:
果断熊猫。

网友:
Rush质量确实不咋地,玩了几次,调频的按钮,两个都掉了

网友:
熊猫售后不错,很实在

网友:
黑羊的高压图传现在打折,199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