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爱因制造】地平线1s白板野马试装(完成,已成功试飞)

楼主(2018-11-08):
翼展:
起飞重量:
设备:地平线1s三轴接收机,1.7克摇臂舵机
动力:8523减速组,地平线原装4叶桨,200mah-35C-1s锂电池

试飞视频:

========================================================================
下面简介制作过程
**工具:小号美工刀、小尖嘴钳、镊子、剪刀,细纱纸
**材料:天目牌706硅橡胶,1.5元的投明酒精胶水(无毒),竹签、数数棒(塑料管),0.3、0.5、0.8mm钢丝、热缩管另有店家赠送的彩色贴纸、透明座舱盖

1、白板机零件全家福

2、仔细裁下尾翼部件,可以用剪刀+美工刀交替进行,一点一点来。边缘可用砂纸修型

3、将舵面那个小凸点处薄膜连接切断,并左右扭动舵面多次,使薄膜疲劳变软后,形成铰链

5、切开机身中部箭头处连接,准备安装接收机,后面那个连接部分暂时不切

5、将机翼放在机身下匹配位置,可以看到机翼上黄圈位置预留了接收机的安装位,用硅橡胶将接收机粘到机身侧边,并正确卡入机翼位置
     注意不要把胶水弄到接收机舵机齿轮上,如果没把握,可以用纸胶带防护一下齿轮再粘,胶水干后撕下胶带。

6、处理机翼副翼连接,切开箭头处薄膜,上下反复轻轻扭曲副翼,使薄膜疲劳后形成铰链
     0.8mm普通钢丝,按照机翼上预留的形状折成形,中间套一个塑料管/热缩管,靠机身内部那头沿副翼平面向下折弯90度,预留1厘米左右切断(这段作为摇臂来使用),如最后图

7、黄圈内,机翼上直线舵机位置中部挖洞,准备安装摇臂舵机。建议直接挖透以便使舵机安装位置较低,避开与方向舵拉杆的干涉。
    用0.3~0.5mm钢丝做如图形状和合适长度,用热缩管与副翼钢丝摇臂连接作为铰链,热缩后连接开口处涂抹少许502胶水加固。
    细钢丝装入舵机摇臂,摇臂孔上涂抹706硅橡胶以减少虚位,舵机涂抹706硅橡胶后装入机翼中。

8、处理尾翼。平尾中部用酒精胶水粘一根0.8mm碳杆,舵面用折好形状的钢丝连接,方法参考副翼钢丝。
    垂尾中部缺口添加一块较厚矩形泡沫,卡住垂尾以便使垂尾粘接后比较牢固,泡沫块上部打摩光滑过渡,最后用酒精胶水粘到上机身尾部。

9、用706/704硅橡胶粘接减速组到机头,已经预留了安装位置,并带有右拉、下拉角度。
    切掉接收机后方的机身连接部分(步骤5黄色箭头下方那一块),假组机翼如图,检查各安装是否有不当或干涉。

10、用龟泵+喷枪喷涂底色,底色为丙烯颜料,灰色+一点蓝色。

11、少量多次喷涂银色丙烯,银色丙烯混合酒精稀释,丙烯与酒精比约为1:2.5~3.

12、折弯Z字钢丝头,用0.3~0.5mm钢丝,插入舵机上合适孔位。
     碳杆与钢丝用热缩管连接,注意用电烙铁热缩时,在机身内壁处贴一块美纹纸胶带隔热,并且电烙铁尽量平行于接收板向上让热气避开机身,防止机身被烤化。

12、制作转向尾轮。原设计为直接安装尾轮在方向舵,但是这样方向舵很容易损坏,为此我们改装到机身后部。
    竹签一小段,钻孔,插入一节塑料管减阻,不加也可以但是阻力会稍大。机身后部下方打孔,将此小零件涂抹酒精胶水后插入。
    内部尾轮钢丝形状如图,用异界塑料管打孔套入拉杆钢丝中。塑料管下方套住尾轮钢丝向上那一段,为防止脱落此处可滴加706硅胶。
    注意尾轮运动方向应该与垂尾运动方向一致。黄色箭头处为拉杆限位,用闲置舵机摇臂做的,也可以剪个塑料片钻孔

13、安装座舱盖,安装舵角

14、继续完成涂装,卖家还给配备了贴纸和座舱盖

15、做机身装饰,用的是赠送的贴纸以及黑色胶带,用钢丝做起落架
    具体的喷涂过程就不说了,用美纹纸胶带+废纸做遮盖,有个技巧来防止拆下遮盖时粘掉底漆:把胶带先在别的有点灰尘的表面粘一次

16、测试无误,等待试飞

网友A:
楼主哪里有卖?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B:
前辈您好,请问硅橡胶是什么型号?我经常用热熔胶,感觉会伤接收机,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请问硅橡胶是什么型号?我经常用热熔胶,感觉会伤接收机,不靠谱。

天目牌的706、704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有卖?能不能给个链接?

某宝搜索“地平线野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有卖?能不能给个链接?

某宝搜索“地平线野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目牌的706、704硅胶

非常感谢

楼主:
个人推荐706,粘性更强,韧性更好

网友:
过程精细,还有喷漆涂装和舱盖,漂亮,

网友:
手工精细,漂亮漂亮

网友:
过程精细, 漂亮

网友:
简直是精雕细琢,这个要是涂装了,绝对精品。

网友C:
这接收是用在f3p上的吧,将它横着放在机舱里正好还可以避免放不下,厉害啦

网友:
继续顶。等待更新,这么好的帖子不精华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接收是用在f3p上的吧,将它横着放在机舱里正好还可以避免放不下,厉害啦

很多机型都用三轴接收机,F3p那款不太一样,那个带一键锁头

网友:
做的很细致,高手!

网友:
很漂亮。再顶一次。飞行姿态也优美。

网友:
爱因老夜我来给你顶贴了

网友D:
这种四页桨大神在哪里买的啊?还有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四页桨大神在哪里买的啊?还有卖么?

应该有吧,不过一个得十几块

搜地平线四叶桨试试

网友:
准备开工做了,再来看看,此帖不精华没天理啊

网友E(2018-12-15):
请问,高手你机仓是怎么固定的啊,我不想固定死了,好方便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高手你机仓是怎么固定的啊,我不想固定死了,好方便维修

机身前半部分是用几条胶带连在下面的,商品机就是这样,割断胶带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F(2019-09-07):
主板竖着安装能正常使用吗?好像有人说只能平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主板竖着安装能正常使用吗?好像有人说只能平放?

可以编程修改平放和竖放的。用编程线在电脑软件上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编程修改平放和竖放的。用编程线在电脑软件上改

有编程的具体说明吗?搞了个板子,不会用。

网友H:
你好,你用的是丙烯颜料?是图衣服的那种吗?那个不是很干吗?用什么稀释?会不会堵喷笔?底漆和颜色漆是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你用的是丙烯颜料?是图衣服的那种吗?那个不是很干吗?用什么稀释?会不会堵喷笔?底漆和颜色漆是一 ...

就是搜索丙烯的颜料,用医用酒精稀释到牛奶状,用丝袜过滤以后再喷。
底漆是蓝灰色,然后喷银色

网友H:
我买了一些丙烯颜料,不知道为什么用酒精不融,我用那种田宫的水性模型漆可以吗?那个有专用的稀释剂,我的喷笔是0.3的,我怕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一些丙烯颜料,不知道为什么用酒精不融,我用那种田宫的水性模型漆可以吗?那个有专用的稀释剂,我的 ...

水性漆当然可以,就是贵了一点,不过效果更好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I(2020-05-20):
优秀的飞机!!安装介绍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优秀的飞机!!安装介绍详细

然而就是不给个精华,无论怎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就是不给个精华,无论怎么详细

持续顶你 !

网友:
偶像必出精品,哈哈学习了

网友J(2023-03-11):
你好楼主,喷银色丙烯用什么底色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