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司南飞控心得

楼主(2018-11-08):
本地模友近期购买了司南飞控搭配AR wing飞翼玩FPV,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也购买了一个司南飞控
到手感觉:1、飞控做工细致
                  2、飞控全中文界面,内置OSD,使用很方便
                  3、飞控无需电脑调试,全部利用监视屏、图传遥控器进行设置,非常方便
                  4、目前飞行1000m高度,来回切换回家,定高、手动模式,均能正常使用
                  5、飞控小巧,安装方便,可以3个方向安装

再远的拉距测试等上了AAT以后再来报道

网友:
你这张osd图咋这么像某糕的飞控

网友:
这osd不是sn的

楼主:
这个osd就是司南的,手头没有某糕的飞控啊

网友A:
给你看看正宗的sn osd
你买到盗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正宗的sn osd
你买到盗版了

司南飞控还要用切糕来盗版啊
osd可以调整呀,我只是没有调整,刚刚调试,还不太熟悉
我没有拍全显示的

网友:
osd界面的确是和我u22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正宗的sn osd
你买到盗版了

晕,手机照片放错了,这个图是拍的一起调机的模友的
我说呢,怎么没有那个震动区间的呢

网友:
还真以为是某糕的

网友:
先看看你们用的怎样,好用我也试试

网友B:
这也精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精华了

估计现在愿意测试的贴子少吧。
也才试飞了几个起落,最高飞到1000米。回头等上了aat继续测试

网友:
司南貌似不错,也计划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精华了

就是嘛

网友C:
花钱买的精华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钱买的精华帖吧

有必要买精华帖吗?

网友D:
没用过 跟u22相比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 跟u22相比怎样呢

全中文界面。调试都用控就行。昨天用u22的朋友看我飞这飞控,也打算弄一个,很方便,osd也一目了然

网友E(2018-12-11):
飞翼会抖吗,我用F4飞控抖的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翼会抖吗,我用F4飞控抖的比较明显

一点都不抖,非常好飞,低速都是慢慢飘

网友F(2019-01-20):
我也入了一个,正在调试,还没装机,请问楼主电流计准确吗?我的显示偏小也没法校准,在家测试没有GPS信号,失控保护是不是只能切入自稳模式?回家模式怎么都调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入了一个,正在调试,还没装机,请问楼主电流计准确吗?我的显示偏小也没法校准,在家测试没有GPS信号 ...

失控模式看你用的什么接收的,sbus能够直接认失控模式为回家模式的在家肯定没办法测试gps的,要户外测试的。没gps的情况下,很多模式是没法用的。
至于电流计,那应该只是个参考,看看差不多就行了,不要你们较真。

网友F:
感谢楼主回复,周日户外测试了,6分钟没有搜到星,听说要将GPS模块的贴纸撕掉,周末再出去试一下。关于失控保护我想再补充说明些,我使用433转发,遥控器主通道专门设定了回家模式,遥控器和433上都能设定失控保护,我想都设定,也就是失控时让433接收机直接输出到飞控主模式设定的回家档位,这样就失去飞控的延时判断功能了,所以正在犹豫采用哪个方案更好呢,不知楼主如何设定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回复,周日户外测试了,6分钟没有搜到星,听说要将GPS模块的贴纸撕掉,周末再出去试一下。关于失控 ...

我也是用的433转发。失控保护直接用的是433自带的,长按设置键4秒。

网友(2020-05-18):
司南,谁用谁后悔,我都退了三回了,飞着飞着电流计就烧了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看正宗的sn osd
你买到盗版了

你这个是什么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