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pwm频率

楼主(2018-11-08):
求大神科普下电调的pwm频率方面的知识

网友:
频率好象是10HZ还是20HZ 占空比是15-20

网友A:
电调的信号还挺多的...最普通的是和舵机相同的一种,490hz频率,1000ms为0%油门,2000ms为100%油门。楼主是要用单片机控制电调吗?

网友:
楼上数据离谱

网友:
一般的好像都是50hz,占空比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信号还挺多的...最普通的是和舵机相同的一种,490hz频率,1000ms为0%油门,2000ms为100%油门。楼主是 ...

不是,看电调有8kh与450赫兹的,不知道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