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普通舵机控制外翼段副翼的方法

楼主(2018-11-08):
使用超薄翼型的机翼也能正常工作,虚位很小,回中精确。

网友A:
用线缆控制有个缺点,就是线缆要达到一定的张力,这个在泡沫材料上是个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缆控制有个缺点,就是线缆要达到一定的张力,这个在泡沫材料上是个难题。

看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
内心总以为楼主会翻过来的

网友B:
这个虚位主要是套管和芯线间的间隙产生的。以前在大飞机上也用过这种结构,控制好间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虚位主要是套管和芯线间的间隙产生的。以前在大飞机上也用过这种结构,控制好间隙没问题。

确实是借鉴了大飞机的结构。超薄机翼、远端副翼控制,实在没招儿了。

网友(2022-05-13):
背景音里面的眼镜蛇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