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飞行右倾

楼主(2018-11-08):
为什么副翼调平,会右倾。非得调到向左倾斜,才能平飞。
就像图片上面那样才可以平飞。
搞不明白。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
垂尾 以及尾翼粘时的角度,对这个有一些影响

网友:
从第一张图上看,垂尾和平尾粘的有问题。我的第一架粘的平尾与主机翼不平行,结果也偏,看图。

网友:
垂尾粘歪了

网友:
问题不大,我的冲浪者也这样副翼一上一下,能平飞的就是好飞机

网友:
安装的时候就偏了,如果是用的泡沫胶,用酒精可以化开,再重新粘吧

网友(2019-01-03):
要克服电机的反扭,如果你的电机的拉力线不正确,是需要调整副翼的。
前提是垂尾装对了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