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大侠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8-11-09):
今天喷水线,胶带把下面的漆溶了,粘粘的,还不干不了。

网友:
用的什么胶带?

网友:
打磨了,买好的胶带,重新喷漆

网友:
漆不好吧,,,,,

网友:
等干透400_2000目水砂纸沾水打磨,然后重喷

楼主:
用普通美纹纸。如果有好的,请推荐。谢!

楼主:
各种可能都有,也许漆不好,也许胶带不好,也许漆没干透……。各位有好漆,好胶带,推荐下。谢!

网友:
两天后再喷一般不存在问题

网友:
自喷漆里稀释剂较多,你一次喷的太厚了  就是油漆太多了  导致稀释剂融化了胶。下次薄薄的喷几次,等干透了再喷一次

网友:
一般 我喷一层夏天要等一整天,冬天就等他个2天。     原来也有出现你这个问题

网友:
用田宫  的  胶带

网友:
推荐,7388和纸胶带,本人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