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的电调是不是全是杂牌小作坊生产的?然后贴个xxd就开始卖了?

楼主(2018-11-09):
朋友退魔送了我一些东西,其中有三个xxd电调,都是黄皮 上面写着xxd 30a 但是我剪开皮一看 里面布局全都不一样,应该不是一个厂生产的吧。
请大神看看哪个凑活能在小点的固定翼上用,哪个可以扔了。

左边的主控字体很清晰ATMEGA8
16AI 0434G
QS015

中间的主控
ATMEGA8L
8AU 1340D

右边的主控
ATMEGA8
1GAU 0723I

网友:
肯定是谁都可以生产 就看谁的管子用的好用的多

网友:
三个都可用在1米翼展以下的小固定翼上

网友A:
手里还有xxD精品

网友:
看板子制造工艺的话,右边两个类似,质量高一些。都可以飞,不要纠结了。

网友:
你终于发现了

网友:
一米以下的飞机用来飞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还有一个正品新西达电机呢

网友:
xxd正品还是比较贵的

网友:
这种东西飞固定翼错错有余,即使电调烧了也能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