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s飞控求救

楼主(2018-11-09):
今天把kiss飞控焊接好了,出现了几个问题,我配合的是大力四合一电调
第一个问题,我选择睿思凯接收,油门和升降两个通道反了,我通过修改遥控器,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现在设置好了,能解锁,电机怠速,可是只有油门管用,其他的通道没有一点反应!!!哪里出问题了?还是没有设置好,求大神赐教!!!感谢

网友A:
遥控器对应的KISS地面站接收信号一致吗

网友B:
接收机里还有其它选择试看看通道是否正常!

网友C:
mini command調整到100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里还有其它选择试看看通道是否正常!

选择futaba通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对应的KISS地面站接收信号一致吗

选择Futaba正常。选择睿思凯就13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command調整到1000即可

现在是只能解锁啊,横滚,方向都不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只能解锁啊,横滚,方向都不管用啊

我是說地面站 不是說控喔
仔細看我英文寫什麼 試試看吧
在右上角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