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电池两块并连能用B3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18-11-09):
船模上用的2块2S电池并连在一起,不想每次打开船取电池,想把一块电池的充电头引出来直接充,这样可以吗?

楼主:
在线等方案

网友A:
你将一块满电的和一块没电的并联试试就知道了,没电的电池会严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一块满电的和一块没电的并联试试就知道了,没电的电池会严重发热!

那就是不可以并联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可以并联充电了

可以串联,当4s电池充电

网友B:
平衡线并联了就可以并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线并联了就可以并冲

就是把充电口。并联起来就可以吗

网友:
B3是用平衡线充电的,所以必须并联平衡线才能并充。可用并充板并联充。

网友C:
可以并联充电,平衡线也必须并联,但并联充电的前提条件是,电芯电压不能相差过大,差太多的一并联就互相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并联充电,平衡线也必须并联,但并联充电的前提条件是,电芯电压不能相差过大,差太多的一并联就互相充 ...

十分感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