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僵n3ag飞控拆拆~

楼主(2018-11-09):
飞完重新飞,上电飞控就没反应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主控和pum坏了,led.和gps好的,发回厂家修过保要1600才修,算了不修了,自己拆开看,pum.上一个小元件烧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主控不知道是哪里坏了,看不出来,有没有会修的朋友啊,帮忙修一下,不要太贵就行~

网友:
看不清楚,是电阻或是二极管

网友:
把主控和烧了的原件拍清楚看看。丝印的字要拍出来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原件,找个朋友看看是啥换了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贴片电容,具体型号不明。
如果引脚两端有小的凹半圆,那就是个贴片二极管保险丝。
你照片太不清晰了,这么小的东西,至少也拍个微距啊。

网友:
烧了的元件拆了试试,我这可以修

网友:
贴片保险,

网友A:
贴片保险丝,拆了,先把两个焊盘短接,上电看飞控是否工作,能工作就说明只有这一出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保险丝,拆了,先把两个焊盘短接,上电看飞控是否工作,能工作就说明只有这一出处问题,

哈哈 非常感谢 是的 焊接起来 通电 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