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哥知道格氏新电池的消息吗

楼主(2018-11-09):
打算趁双十一买点电池,结果发现这么个玩意,查遍全网都没找到消息

网友:
同一个牌子都能转让卖掉,别说字都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新产品线,老外已经在用了,国内罕见

网友:
我准备退款了,听说新电池都有压差。刚看到花牌也出1550毫安的,花牌虽然持续爆发比黄金格式差一点点,但耐用度格式比不了,黄金格式一般飞几个电就发涨变形,平时玩玩还是花牌实惠。

网友A:
格式,已经不老实了。我新买的几个电压不一致。以前的格式小数点后2位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格式,已经不老实了。我新买的几个电压不一致。以前的格式小数点后2位都一样。

店大欺客了,200块一个电池飞几个循环就怀孕,而且都是14.5前就降落的,反正我屌丝我心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大欺客了,200块一个电池飞几个循环就怀孕,而且都是14.5前就降落的,反正我屌丝我心痛

电池这东西,你没有循环充放电测试仪的话,那就完全看卖家的RP了。
用的电芯都是那几家的,唯一值钱的就是牌子那几个英文字母,如果他们连ACE三个字母都不要了,说明什么呢。

网友:
格式的电池很差,以前的电池非常好

网友:
格瑞普的电池可以了,就是价格虚高,品牌溢价太高

网友C:
相同的容量,花牌和格式的配比是3比1,基本是同时买入,循环次数都一样,貌似格式比花牌的容易鼓胀,而且幅度明显花牌更厉害些,我没有抹黑格式的意思,但却是事实,因为本人基本不怎么暴力飞都是14.5降落,反正不参加什么比赛,以后倾向于买花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的容量,花牌和格式的配比是3比1,基本是同时买入,循环次数都一样,貌似格式比花牌的容易鼓胀,而且幅 ...

我今晚醉了,我只想说那些那些收了赞助的飞手请不要误导玩家,你们是代表了权威

网友:
另外,格式的充电要求貌似也很小电流,我基本都是0.5c冲的,照样鼓胀没商量,充电没毛病,放电的方面由于我本人技术很一般连翻跟头都不会,全是休息温柔飞的,更不会经常大电流放电,所以更是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