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18sz怎么设置6G和3D模式

楼主(2018-11-09):
本人新手,玩过四轴,想进直机的坑。为了练直机 110和18sz都是新到手的。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
豪!直接弄个通道设置感度就行

网友:
屏蔽6G是进步的体现

网友:
6g没鸟用,直接3d吧

网友(2019-03-15):
你设置出来了吗

网友:
同求设置方法

网友A:
我也刚弄好,陀螺仪感度普通80,3d20,我也是参照14sg设置结合自己对理解弄对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也不知是否对,反正能悬停了,就是飞起来18sz遥控时飞机声音比较大,14sg飞就小很多,应该还是有的曲线和感度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弄好,陀螺仪感度普通80,3d20,我也是参照14sg设置结合自己对理解弄对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也不知是否 ...

是在model-gyro里设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model-gyro里设置的吗?

对陀螺仪那项

网友:
这个用兼容控怎么设置?按固定翼的设置,加螺距,陀螺仪吗?混控交给主板吗?

网友(2020-11-05):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弄好,陀螺仪感度普通80,3d20,我也是参照14sg设置结合自己对理解弄对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也不知是否 ...

futaba 那个gyro设置感度有2个,一个avcs 一个normal 怎么对应6g和3d?
我测试是avcs有6g增稳,松杆飞机自动回正;改成normal就是3d,不回正;

网友:
有钱就用大机或m2练啦,真壕玩伟力买futaba

网友(2021-04-18):
楼主你好。用futaba可以调尾感度吗?尾巴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