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胶水的选择,只讲方法。

楼主(2018-11-10):
相信很多模友对于胶水的选择可谓是伤透了脑筋,各种101  201   701   403……乱七八糟的,到底怎么选……

本帖简单讲

1.先讲粘接的两种形式。

一种叫熔接,顾名思义让两个接触面变成液态,无论是通过温度还是溶剂,然后挤压到一起液体融合,然后固化达到粘接的目的。  另一种叫做介质粘接,可以理解为胶水起到了两面胶的作用,两个粘接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胶水把两个接触面拉到了一起。

2.知道了粘接的两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给胶水分类了,

一种胶水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粘接面的溶剂,它可以使相应的材料表面溶融(过量会损坏零件)然后接触后,溶剂挥发,材料固化粘接到一起。 最简单的比方就是两个糖块,你舔一舔,然后摁在一起,干了之后沾到一起了。你的唾液只是糖块的溶剂,而并没有粘性。    所以说,这种胶水其实不是胶,而是溶剂,比如田宫的绿盖,小号手ABS胶,如果你懂得查表,你可以自己去查塑料种类对应的溶剂,那么几块钱买一大瓶子,实惠好用(注意毒性),这种胶水的特性是不留本尊,全部挥发。

另一种胶水,本身具有不干胶特性,或者固化特性,它可以填充在两个粘接面之间,并且把两者牢牢的拉在一起,比如玻璃胶粘玻璃,AB胶粘铁片。    这种一般只要粘接面能够耐受,都是可以粘接的,俗称万能胶,如果胶水的溶剂能够迅速挥发,那就叫做瞬干胶。  如果溶剂在厌氧的情况下能够反映固化,那就是厌氧胶俗称螺丝胶。这种胶水的特性是干了之后,会有固体存在。

还有一种胶水是介入溶融和介质连接之间的,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田宫的蓝盖ABS胶,它里面掺入了树脂颗粒可以固化成固体作为连接介质,它的溶剂可以溶融ABS塑料,这种胶水尤其是在两个接触面不平整的时候,能够填充缝隙,使得粘接更加牢固。这种胶水的特性是介于两者中间。

3.如何选用胶水

说到这里大家对胶水应该有个大概的认识了。那么我们讲如何选用胶水

如果你粘合的是比如高达,比如RC的硬壳,那么非常建议选用溶剂类的胶水,这样可以使粘接后的缝隙做到最小(手法好的打磨之后可以做到无缝隙),而且能够达到非常高的强度,因为两个粘接面溶化成了一体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种胶水,注意不要撒到非粘接面的位置,会把你的塑料件腐蚀掉,所以我们俗称点胶,或者流缝就是一些常用的手法了。

如果你粘接的是不同种类的两种材料,而且不想破坏粘接表面,比如轮胎和轮毂的粘接,那么选用介质粘接胶,比如502,401。你需要考虑的是胶水固化后的形态是硬固体还是软性固体,强度是多少(这个自己查胶水特性)。

所以真正胶水选用的时候,如果是溶剂,你就去查塑料对应溶剂表,如果是介质胶,那就去查对应的胶水特性和固化组成。这样比我给你打一个表格好多了吧。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比如,你可以这样做:

1.确定你经常玩的模型材料,比如ABS  比如PR  然后去查这些塑料的特性,然后去查这些塑料对应的溶剂,   然后去查溶剂的特性,包括毒性。

2.拿到你手头已有的胶水,去查你胶水的化学组成,这种组成和相应的塑料是否反应,然后对应第一条,你就知道你该怎么用你的胶水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我玩泡沫机比较多,经验是机身用泡沫胶,因为干的慢可以认真刷胶,其它的如舵机、机尾,起落架之类的全部热熔胶,好维护

网友A:
个人经验,也可以使用进口的速粘胶(替代焊接),粘接非常牢固,平时在家也可以粘鞋、粘挂钩、粘家具开裂等广泛用途,使用下来也很划算,我已经全部改用这种胶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也可以使用进口的速粘胶(替代焊接),粘接非常牢固,平时在家也可以粘鞋、粘挂钩、粘家具开裂等广 ...

是的

网友(2019-05-03):
恕我愚笨。大神看看这个悟2脚架能粘吗,用什么胶水

网友(2023-03-12):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也可以使用进口的速粘胶(替代焊接),粘接非常牢固,平时在家也可以粘鞋、粘挂钩、粘家具开裂等广 ...

什么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也可以使用进口的速粘胶(替代焊接),粘接非常牢固,平时在家也可以粘鞋、粘挂钩、粘家具开裂等广 ...

求教什么牌子型号?淘宝链接?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用胶水,不要单独用,断位更要补强,用丝带包两圈,表面502会更强

网友(2023-05-16):
请教一下尼龙车底的螺丝孔滑丝了,各位兄弟一般都怎么处理?可以灌点某种胶进去再拧螺丝有用吗?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A:
个人经验,也可以使用进口的速粘胶(替代焊接),粘接非常牢固,平时在家也可以粘鞋、粘挂钩、粘家具开裂等广 ...

视频广告经常看到的.说可以代码电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