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一架入门机。纯新手~

楼主(2018-11-10):
批了一万五的预算,不知道用什么入门好一点。想入架中型机,目标能玩两年。目前控打算上16sz或者ix12。飞机看了有富丽505,XL520,亚拓500XT,SAB420,KDS550。不想总折腾新机,买个中型机练好了直接上700了。请各位大佬推荐一下控,电装,和飞机。自己研究了好几天。也不知道该买什么。本人比较有耐心,能认真练习模拟器。求各位大佬给推荐一下!

网友A:
我建议一架小鸡一架700,中间的只是过度

网友:
中型机个人认为比较好的,gaui x5,logo480/550,lynx oxy5,但这机子炸鸡成本都不低,这个后期成本也需要考虑的

网友B:
遥控器我觉得14sg足够用了,又不是专业的,控这方面没必要太好,该有的功能,做工,手感,稳定性,在14sg这控上都有了,多余的钱入个带救机的陀螺仪更实际,虽然很多人觉得救机很鸡肋,但高度不太低的情况下成功一次机率还是挺高的,救下来的钱也很客观

网友:
遥控器14sg/18sz都可以,18的话调机比14方便不少。小机的话直接小罗520,不过按控算18sz的话似乎700就做不到了,建议先把520这个级别的飞好再考虑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我觉得14sg足够用了,又不是专业的,控这方面没必要太好,该有的功能,做工,手感,稳定性,在14sg这 ...

x5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一架小鸡一架700,中间的只是过度

看大家说小机不是很好调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大家说小机不是很好调啊~

大机也没好调到哪去的,相对小机熟练了大机不会成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大家说小机不是很好调啊~

如果是纯新手的话,大机调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弄不好还会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纯新手的话,大机调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弄不好还会出事。

如果小机的话,X3L或者OXY4怎么样,第一台机想一直留着不想出掉,买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机也没好调到哪去的,相对小机熟练了大机不会成问题

好飞好调的小机推荐一架吧长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飞好调的小机推荐一架吧长官

好调就要精度高…logo550/sab570这种中型机就很不错,再小就sab380之类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调就要精度高…logo550/sab570这种中型机就很不错,再小就sab380之类的机器

除了西装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西装机呢

xl520吧,也算是精度挺不错的机器了,不是西装机,后边还可以拓展为550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520吧,也算是精度挺不错的机器了,不是西装机,后边还可以拓展为550级的

谢谢大佬推荐。陀螺仪用什么呢?就用金K8还是金脑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推荐。陀螺仪用什么呢?就用金K8还是金脑2?

陀螺仪推荐金脑2的,买蓝牙版调机方便。而且自带救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推荐金脑2的,买蓝牙版调机方便。而且自带救机的

520用100v3就行吧,有必要v4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520用100v3就行吧,有必要v4吗?

v4我记得是定速更好的,可以上120A V4,当然100A V3也是完全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4我记得是定速更好的,可以上120A V4,当然100A V3也是完全够用的

谢谢大佬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