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太高之后能收油让自由落体,然后再加油稳住吗?

楼主(2018-11-10):
飞丢了一个450,飞的太高了800米左右,按照自行返航的速度每秒下降2米,回不到地面就没电了,结果被风吹走了,荒郊野外也没去找。我就想问一下,这时候能不能在自稳模式收油到百分之10,让其按照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到200米再满油稳住,再降落?自由落体之后由于姿态变化,导致飞机倒过来,或者侧着的,再推油门的时候能自己纠正过来吗?

网友:
450把油门全收了不就达到你要求了么

网友:
自由落体之后由于姿态变化,导致飞机倒过来,或者侧着的,再推油门的时候能自己纠正过来吗?

再推油门的时候自己纠正, 个我用apm自稳试过, 当时高度约在40米, 一下子拉下油门, 机子90度倾侧, 立马推全油门, 机子回复水平向上升

网友:
可以修整过来的

网友:
一收油就会自由落体 陷入螺旋  还是半油门慢慢落下来合适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修回来的  之前有人在长沙飞3000高度  没电了空中上锁 然后空中解锁落地的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修回来的  之前有人在长沙飞3000高度  没电了空中上锁 然后空中解锁落地的

他用的啥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用的啥飞控?

PIX还是APM我记不得了  应该就是这两个个

网友:
可以的,但是也需要一定的镇定和经验。
自由落体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到了一个程度的速度后,电机的拉力已经比不上地心吸力了。
这时候已经不能从垂直下降恢复飞行姿态了,需要前后左右其中一个方向飞来恢复飞行姿态。
然后再慢慢降落。

网友B:
拉回的可能性不大,飞机下落后会产生旋转,机器的反应速度会跟不上姿态变化,因此无法修正姿态。如果用F4飞控可以开启反重力模式,怠速下落可以保持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回的可能性不大,飞机下落后会产生旋转,机器的反应速度会跟不上姿态变化,因此无法修正姿态。如果用F4飞 ...

pix的飞控,在保证稳定的情况下,稳定模式,手动最快下降速度可以到每秒几米?如果是自动返航,下降速度默认好像是每秒2米还是3米太慢了。

网友C(2019-01-11):
电力不足的时候我有测试过超快速下降,下降速率在OSD显示 >800M|M .
采用此方案先决条件是:
1.使用自稳模式
2.油门不可以收到底,需保持大约 25~30%油门让机体有动力不会翻倒
3.下降过程需保持讯号稳定..以免突然跳自返导致断桨炸鸡.(跳自返瞬间飞控会马上让机体停止下降,故可能100%出力,导致断桨).
4.距离地面约300M+开始慢慢补油门到停悬点...(此时机体仍可能会持续下降,先观看下降速率是否有减缓的趋势,若减缓趋势太慢则可以再往上补点油) !! 补油门过程切勿暴力... 需观看垂直数值冷静补油.
5.距离地面多少要开始补油门与机体重量有关,需要多测试...(我的机子重量约 3KG), 700M轴距 )

以上是我测试过 PIX 飞控 在 2500米直下的测试过程...其间因断控跳自返,返回地面后检查
桨叶是没问题,但差点喷马达轴心....

  提供您参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不足的时候我有测试过超快速下降,下降速率在OSD显示 >800M|M .
采用此方案先决条件是:
1.使用自稳模 ...

非常感谢,宝贵的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上说得对总之油门不能急收急拉,我试过趴地,试过拉断桨

网友(2019-04-13):
我飞过340米以为我飞得很高了,呵呵

网友(2019-11-02):
我就是这么玩的 结果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