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续航时间????????

楼主(2018-11-10):
如题,冲浪者X8如果不加高电机座,就用2212 2450KV电机,6寸桨,最大可以配多大的电池组(2个3S 2200毫安并联可以吗)??续航时间是多久呢??谢谢指教!

网友:
你要那么久的续航时间做什么?只要电池仓能容得下两块2200电池并联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座,6村桨,无风天气,一块3S2200,可飞20分钟往上 ,有风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座,6村桨,无风天气,一块3S2200,可飞20分钟往上 ,有风不行。

小油门??

网友:
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确实有实际需求,长续航的意思也不大,毕竟一直在上面飘来飘去也无聊的。

还是喜欢上上下下的享受呢!

楼主:
主要有远航的考虑

网友:
远航必须低KV电机。
航程增加一倍是最保守估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座,6村桨,无风天气,一块3S2200,可飞20分钟往上 ,有风不行。

为啥不行,我看有风天盘气流可以一直飞

网友:
两块2200的话全放电池仓的话重心肯定有问题,可以考虑挂翼下

网友C:
不改电机,2块肯定头重,改了以后两块并联轻松飞,一块就可以接近一个小时的飘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行,我看有风天盘气流可以一直飞

如果你有一个冲浪者,你试试便知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油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改电机,2块肯定头重,改了以后两块并联轻松飞,一块就可以接近一个小时的飘飞

您的意思:加高电机座,改2216 1400KV电机,电池还是用3S  2200毫安??就可以接近1小时续航?

网友D:
我加高了电机,两块2200都压不住头,重心还是在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高了电机,两块2200都压不住头,重心还是在后面

你用一块长方形硬木板。两个电机大小。在上面安装电机,下面直接粘在原电机座位置(把圆形电机外罩割掉)。这样无论加什么电机,重心都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