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11-10):
第一次装穿越,用的大力F405飞控,弹弓2,tank图传,不会连线,问一下图传、摄像头怎么接飞控啊,线具体哪根接哪根?还有我买的这个蜂鸣器接飞控哪里啊?

网友:
蜂鸣器这样连

网友:
摄像头这样连

网友:
楼上bb响连错了

网友A:
图传照片引脚定义看不清

网友B:
bb响5v和gnd找飞控5v gnd接上
bb-接bb-

网友:
我是这样子连的,他说用蜂鸣器,所以能响就行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详细标有针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照片引脚定义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响5v和gnd找飞控5v gnd接上
bb-接bb-

我已经晕了

楼主:
这么连是实现的什么效果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啊 谢谢

网友C:
tank图传怎么样?图像清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nk图传怎么样?图像清晰吗?

专业选手都在用 在国内功率一般都会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