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飞塔图传突然失去信号

楼主(2018-11-10):
收了一个黑蚁飞塔,有时候飞着飞着图传会突然失去信号,重新拔插电池又好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黑蚁这现象正常。玩穿越机还是选择主流产品。口碑质量靠的住。

网友:
中奖了呗

网友B:
正常,黑蚁产品质量就这样,不是你中奖,是通病,再过几天检查检查看电调有问题没,有隐患赶紧扔,弄不好也出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两层板的查头开焊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蚁这现象正常。玩穿越机还是选择主流产品。口碑质量靠的住。

主流产品指哪些

网友:
大力,飞盈乐佳,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黑蚁产品质量就这样,不是你中奖,是通病,再过几天检查检查看电调有问题没,有隐患赶紧扔,弄不好也 ...

又见你飞机的尸体

楼主:
想再加一个图传,不知道插头通不通用

网友:
我的黑蚁以前出现过几次空中图传黑,后来我拆完在重新装,检查完焊点把所有的插头打上热熔胶固定,就再也没有问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