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飞翼艰难滑跑起降

楼主(2018-11-1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xMjg4NDA5Ng==.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fa95a3f48e1f4f3c0f7ac29397a1d8079

网友A:
前面要比后面高,就好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要比后面高,就好起飞

按理说前面比后面矮好起飞

网友:
你见过哪个飞机是低头起飞的?

网友:
前后一样高 了解一下

网友B:
几乎所有鸭翼布局之外的前三点起落架的固定翼,要想容易起飞一些,可以让后起落架尽量靠前一点,因为升降舵在后面的飞机起飞之前都要压尾巴才能抬头并起飞。当然,机头仰高一些也好起飞,但不推荐,因为机头仰高之后,机翼尾翼全部上扬导致升力提高,滑跑时容易在飞机低于正常起飞速度之前离地,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
感覺這個起落架好脆弱

网友:
起飞稍微拉大点就扫浆

网友:
两边路灯杆看的让人怕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所有鸭翼布局之外的前三点起落架的固定翼,要想容易起飞一些,可以让后起落架尽量靠前一点,因为升降舵 ...

网友:
什么鬼前高后高的,争这个没有意义。要看起落架离重心位的距离!越靠近越容易拉起来

网友:
楼主可能需要diy一个弹射器

网友:
楼上DIY 666

网友:
这起落架看着真悬,场地那么好其实不要起落架起降还方便.自己用条皮筋带一下起飞,至于降落就随意周围草地了,还不用受地面限制.少了起落架省个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