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罗美1.4g图传怎么样?如果用睿思凯r9m会有干 ...
请问大佬们罗美1.4g图传怎么样?如果用睿思凯r9m会有干扰吗?

楼主(2018-11-10):
1.4g
图传
和915增程和gps之间有干扰吗?

网友A:
试了就知道,如果存在串频,加滤波,或者用433遥控器增程

网友B(2018-12-17):
1.4G不会干扰gps,但是1.4G的发射机需要和gps接收机有一定的隔离度,不然会形成阻塞干扰。
915增程没试过,但是各发射机间需要有隔离度这个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