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能推荐几款新手练习上手的室内机器?

楼主(2018-11-10):
看了个ET125好像是这个型号,不过看论坛有人说这个机器图传容易发热什么的。。。。

现在tb买的x9d遥控,跟家练模拟器,以前没接触过航模。0基础

还有充电器选择上有没有什么推荐,看了一个那个B6nano不知道能不能跟那种空心杯用的Xt30电池接口的并冲充电器插一起?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空心杯的型号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空心杯的型号啥的?

便宜一点的乐迪f110s,稍微贵一点就kingkong tiny r7据说还能飞反乌龟。不过空心杯我就只飞过乐迪f110s,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一点的乐迪f110s,稍微贵一点就kingkong tiny r7据说还能飞反乌龟。不过空心杯我就只飞过乐迪f110s,感 ...

再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空心杯到啥程度上大一点的机型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空心杯到啥程度上大一点的机型好一些?

模拟器飞感觉不错了也可以直接上,上210主流机架比较好一点,飞机好不好飞也取决于自己的装机和调试

网友B:
刚上市的DIATONG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上市的DIATONG兔机

zz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飞感觉不错了也可以直接上,上210主流机架比较好一点,飞机好不好飞也取决于自己的装机和调试

主要没开过真的怕上来就直接干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