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对频问题

楼主(2018-11-11):
各位前辈,求救,伟力v911s开控连接电池后,本来是只听见对频数秒成功后舵机响两声即安静的,现在一直有响声,加大油门小鸡就往右倾斜,大桨打地,前几天玩还好好的。

网友A:
应该是前几天给玩坏了
你要学着自己修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前几天给玩坏了
你要学着自己修飞机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飞了几次没有炸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飞了几次没有炸过。

要拔掉马达线,看看各个舵机动作有啥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拔掉马达线,看看各个舵机动作有啥不正常。

好的,谢谢老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