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往左偏地面站水平是往右的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楼主(2018-11-11):
飞机头向前机身往左偏地面站水平是往右的是怎么回事,求帮助
用的是APM飞控

楼主:
来个大神啊

网友:
本应如此啊!

楼主:
不是方向一致的吗?

网友:
卧槽,我还以为真出了问题,这贴发得——

物体的相对运动,你拿个照像机取下景,相机左侧向下,地平线就上

你这个图片很明业左侧地平线向上,就是飞机左侧机翼向下,向左转

网友:
就是这样啊,绿色的是地平线,你再想想。

楼主:
好吧!没想明白

    谢谢给位老大的回答!!

网友:
这个正常,没事

网友:
右击选择俄国HUD就好了

网友:
显示的是地面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如下操作:将一支笔水平放置于眼前,你可以将它想象成地平线。然后,保持笔的水平不动,你的头向左侧倾斜,这个时候,你的左眼已经位于笔的下面了,现在笔和眼睛的位置锁死,接下来头怎样动,笔就怎样动。现在,头回正的同时,笔也要跟着头一起走动。现在你的头部回正,笔却是向右倾斜的姿态,这就是姿态仪反馈飞机姿态的原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