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胖子飞机到了4S电池也到了

楼主(2018-11-11):
小胖买了,现在纠结上2814KV900还是上KV1100的动力,还有就是要不要改双发?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现在用的是2814KV900,11寸的APC浆,4S3P,9600毫安电池,全重2公斤会不会太重了?首飞有什么注意事项?重心在哪比较合适?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看你用多大的桨,如果大直径大螺距就用KV值小的,如果用小直径小螺距就用KV值大的。一般电机说明里有使用范围。

网友A:
感觉差别不大,我也想装一架,问一下小胖子是不是也可以3s动力2216,只是动力差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差别不大,我也想装一架,问一下小胖子是不是也可以3s动力2216,只是动力差点呗

这个动力只要起飞重量不超过1.6kg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4s配1100,9寸,超9寸打桨。见你就个贴灌水不明显,就码几个字给你

网友:
一  3s10000毫安,2216kv1250  9060  起飞重量1.5公斤。平飞电流6a   70公里。                                    二   4s22000毫安,2814kv700    1260寸螺旋桨。起飞重量2.7公斤   120公里。或者2814kv900   10×7
三  6s10000  群沙2814kv600螺旋桨10寸 起飞重量2.1公斤。126公里。

楼主:
这么牛?那巡航速度和降落的速度不是很快?

网友:
大小胖子都不建议使用双发,V尾布局用常规尾推最好,V尾的双发没一台好飞的。

网友:
我2814 1050kv 用9*6桨18650 4s 9000

网友:
我2814 1050kv 用9*6桨18650 4s 3p 9000 留空76分钟

楼主:
飞机装好了4斤会太重吗?

网友:
我是2814 1000KV 9*6桨 4S5000电池,一般11公里就回来.回来后头顶随便转转再下来

网友B(2022-05-10):
我就想问,小胖子电池怎么固定的?直接贴在泡沫底端吗?

网友:
当时我飞小胖子用的T motor AT2220  KV880  11x5效率高

网友:
炸几次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2022-08-05):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小胖子电池怎么固定的?直接贴在泡沫底端吗?

好像是这样,但我的固定的不牢固

网友(2022-09-29):
重心在翼弦的前三分之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