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一定不能用一架水机救另一架水机

楼主(2018-11-11):
今天风大,穿水鞋魔鬼转弯侧翻了,用海潮去救援,结果卡住,只能任风吹到水草里。

网友A:
一直在想能不能搞个双向电调装海潮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在想能不能搞个双向电调装海潮里

行是行 只是反转的力量小一些

网友B:
要用船 而且不要太小 船上綁個汽水瓶 開過去遶几圈缠住 開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船 而且不要太小 船上綁個汽水瓶 開過去遶几圈缠住 開回來

都是水草,所以没敢用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船 而且不要太小 船上綁個汽水瓶 開過去遶几圈缠住 開回來

要用复合弓.....

网友D:
风动船行不行。。。我有个设想,就是风动船电机座能不能搞得像云台那样可以来个180的转动,就可以实现前进后退了。。

网友:
还动用了无人机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第三架水机去救援?

网友:
无人机抛鱼钩
塑料渔船了解一下

网友:
自备橡皮艇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用复合弓.....

万一射电池上了

网友:
两架水机卿卿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第三架水机去救援?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动船行不行。。。我有个设想,就是风动船电机座能不能搞得像云台那样可以来个180的转动,就可以实现前进 ...

好想法 绝对可以  期待中

网友:
用风动船,或者游泳

网友:
用直升机钓回来

网友:
千万不要用风动船!也是血的教训!风动船的螺旋桨会打烂飞机的水平尾翼的!

网友F:
还好。我们飞是飞机救船

网友:
水机救援水机,我们都是用两架救援滴,可以和坦克一样转弯,这样就能慢慢开回来了

网友:
我用船身水机救过船,救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我们飞是飞机救船

我也是

网友:
我们飞水机救援船是基本配置,必须风动船,不然被水草缠住了你下水吗?至于打坏飞机问题可以装桨罩。其实双桨差动的救援船最好用,可惜我做不了。

网友G(2019-01-04):
最终结果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终结果是怎么处理的?

划船去捞

网友:
风动船必须要装桨罩,不单单是为了飞机也为了自己和别人哦。
不知道喷射泵的船对水草的免疫力如何?

网友:
喷射泵的船其实也怕水草,吸进去有的折腾了。

网友:
为什么不呼叫直升机模友啊,直接用直升机吊装。在直升机下挂个线拖钩,如果直升机功率够,能抓牢,直接吊起来。如果功率不够,或者抓不住,就低空拖回来。
结果电池耗尽,直升机都掉水里了。

网友:
然后去水草里啪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第三架水机去救援?

这主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风动船行不行。。。我有个设想,就是风动船电机座能不能搞得像云台那样可以来个180的转动,就可以实现前进 ...

沼泽狗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9-03-03):
风动船其实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