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打印的油机桨测试来了,初步小试,下次深入测试......

楼主(2018-11-11):
自己设计打印的油机桨测试来了——今天因为发动机没有调好,飞机上天后匆匆下来了,时间很短,只能算是初步小试,待下次深入测试。

另外,对照了JXF的桨,感觉自己的桨的设计还需要再改进,
等下次改好后再来............

网友:
不错不错,玩油的少了

网友A:
起落架也……太结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也……太结实了吧

草地专用,跑的直,碾压一切野草,降落稳稳的!三点式的都靠边.......

网友B:
请问是横向打印还是纵向打印?

网友C:
厉害,有点重啊,翼展再大一点,浆再大一两寸就更好了,哈哈

网友D:
强度,螺距,平衡,可以保证的话!就可以往下发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横向打印还是纵向打印?

应该是横向打印吧,就是螺旋桨平放在桌面上的样子打印的。中心轴孔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有点重啊,翼展再大一点,浆再大一两寸就更好了,哈哈

是的,翼载荷有点大了。但用了襟副翼混控,提高了点升力,飞机速度不快的。40级发动机用11寸桨差不多了,再大可能有点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度,螺距,平衡,可以保证的话!就可以往下发展了。

强度感觉没问题,就是长时间运转后能不能承受住发动机的热量的问题了,目前看短时间绝对没有问题,一点都不热。
螺距应该没问题,算好了做的。
做过静平衡,动平衡就不做了,看实际运转振动不大。

网友E:
螺旋桨的离心力大得难以想象,自己打印会不会有射桨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旋桨的离心力大得难以想象,自己打印会不会有射桨的风险,

这个有可能,所以测试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
但可能性较低,不要低估3D打印材料的强度,足够的厚度加上正确的打印方向,我想应该没有问题的。待我下次长时间测试。

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发动机高温传导到螺旋桨上,这个比较危险。